[疑难问答] 电脑通过笙泉ma101 ss28连接ma805-24无法连接

楼主(2016-01-16):
求助ma101 ss28连接ma805-24无法连接,各位师父好,问一下,我的事修和卖点钞机的,现在新版出来了,需要升级了,手上有一台融浩达它采用的是笙泉ma805-24芯片,以前是通过一根miniusb数据线加一个升级头,(升级头里面是采用ma101 ss28芯片)连接点钞机外显进行升级,那个升级头不见了,我找了个一模一样的芯片升级头,为什么连接不上,求解答,接线方法我是参考了芯片技术文档进行接线的,升级头芯片接口共引出5线,1vcc,2rxd,3txd,4和rxd相通,5gnd,我照着接点钞机就是怎么也连不起,怎么就是连接不起,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吗,求大神普及一下,谢谢

楼主:
求大神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接4个脚就可以了:MA101 TX----MA805-24 RX;  MA101  RX---MA805-24 TX ;MA101 VCC----MA805-24 VCC; MA101 GND----MA805-24 GND.应该是可以的,楼主再试一下。

网友A:
串口号:MA101

网友B:
台湾笙泉单片机总代理,杜先生,电话: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期待与您的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个脚就可以了:MA101 TX----MA805-24 RX;  MA101  RX---MA805-24 TX ;MA101 VCC----MA805-24 VCC; M ...

感谢大神位临指导,我这样连了还是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个脚就可以了:MA101 TX----MA805-24 RX;  MA101  RX---MA805-24 TX ;MA101 VCC----MA805-24 VCC; M ...

接了过后,busy的那只led就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个脚就可以了:MA101 TX----MA805-24 RX;  MA101  RX---MA805-24 TX ;MA101 VCC----MA805-24 VCC; M ...

电脑上提示目标芯片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个脚就可以了:MA101 TX----MA805-24 RX;  MA101  RX---MA805-24 TX ;MA101 VCC----MA805-24 VCC; M ...

大神请看,这是图片……大一点的是ma805-24,小的是ma101,配电路图分别是ma805-24,ma101,连接不上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感觉这个太深奥了啊。不是很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有,毫无进展

网友E(2016-02-23):
:lol是芯片引导码不对!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