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推荐-带负载自放电功能的LDO, 3.3V, 100mA

楼主(2016-01-17):
对这块不熟悉,求推荐!
更多要求:静态电流尽量小。引脚最好能兼容SOT89-3。
多谢

网友A:
选择LDO,首先得算下封装功耗,SOT89-3封装一般能承受的功率是Pd=0.5W,应用上由于散热问题,最多用到一半,则有(Vin-Vout)*I=Pd/2.
那如果是5V转3.3V,则(5-3.3)*0.1=0.17W,SOT89-3封装搞的定,SOT23-5封装也能承受;
如果是12V转3.3V,则(12-3.3)*0.1=0.87W,SOT89-3封装就承受不来,SOT223都够呛;
不知道输入电压是没法选的,如果是高输入电压,这么大电流选LDO散热处理是个麻烦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LDO,首先得算下封装功耗,SOT89-3封装一般能承受的功率是Pd=0.5W,应用上由于散热问题,最多用到一半 ...

多谢回复!
输入电压4-5V。最大瞬态电流只有20-30mA,平均电流就更小了(平时都是待机模式uA级别)。所以散热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大把的  LDO   QQ  394233008

兄弟,并没看到带负载放电功能哟。请指明!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输入电压4-5V。最大瞬态电流只有20-30mA,平均电流就更小了(平时都是待机模式uA级别)。所以 ...

这种可选的型号就太多了,比如SGM2300,静态功耗1.7uA,带载50mA:

网友C:
可以去看看XC6602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选的型号就太多了,比如SGM2300,静态功耗1.7uA,带载50mA:

这个好像不带负载放电的功能

是,不带自放电功能

楼主:
看来很难找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