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求推荐一个usb转iis芯片准备连接pcm1792a做声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7):
TI 的 USB 音频芯片倒是有好多个型号, 不过好像都是 16 位, 你可以去官网看一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verter-product.page

网友B:
TI的不支持24位的,这么高,只能去专门的厂商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不支持24位的,这么高,只能去专门的厂商找了

这个方案我看过
有木有外部原件少一点的.
我mcu是另外加的不需要自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我看过
有木有外部原件少一点的.
我mcu是另外加的不需要自带的

ES9018这个足够了吧,高级点的DAC,都能达到这个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9018这个足够了吧,高级点的DAC,都能达到这个效果吧

dac已经选好了
主要找到不到usb接口芯片
需要usb转成IIS信号然后再给dac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c已经选好了
主要找到不到usb接口芯片
需要usb转成IIS信号然后再给dac

台湾Kingrex的UC192,去这个官网看看,不过他们貌似卖的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Kingrex的UC192,去这个官网看看,不过他们貌似卖的是成品

这好像是卖设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的不支持24位的,这么高,只能去专门的厂商找了

这个推荐很好的,,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