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22V,4A电源设计

楼主(2016-01-17):
来自 2楼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做,在输出弄一个运放,控制输出电压,再把这个外部的PWM信号,通过RC积分电路转换成直流信号,把这个直流信号做为运放的基准电压,加到运放正相输入端,这样一来,改变这个PWM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不仅可以用PWM调电压,还能调电流

网友B:
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选用BUCK电路就OK了,这种开关电源结构都会有MOS管的

网友C:
直接一颗降压恒流IC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做,在输出弄一个运放,控制输出电压,再把这个外部的PWM信号,通过RC积分电路转换成直 ...

版主大人的方法很好,不过电流是如何调的,请版主大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人的方法很好,不过电流是如何调的,请版主大人不吝赐教。

通常PWM信号都是占空比可调的,我的方法是PWM信号通过RC积分电路转换为直流信号,然后改变PWM占空比,这个直流信号电压也会变化,把这个直流信号通过电阻分压之后加到运放正相输入端做为基准,运放有电压环和电流环,你把这个直流信号放在哪个环路做基准,就可以控制哪个环路,运放输出端接光藕反馈到前级,就可以了,此电路我并没有实际做过,纯属想象,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E:
这 个电源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