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做个开环占空比可调模块,但实验结果不理想

楼主(2016-01-17):
现象:用一片开关电源IC做占空比可调的pwm发生模块(uc3842),开环系统;Vf电压反馈引脚也就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反馈电压。而补偿端悬空。结果试验结果不理想,占空比确实是可以通过外部电位器手动调节。但是只是在一小段范围内可以调节,而且很难精调,比方说D=60%,电位器稍微一动作一下,就跳到D=40%,D=30%,这样子。
我想如果补偿引脚悬空的话,相当于这个运放是工作在开环状态的,线性区非常小而且斜率很陡。,应该在电压反馈引脚跟补偿引脚接一个电阻,让运放工作在闭环状态。请问这样理解可以吗?如果不能,请帮忙分析一下我现象的原因吧,谢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示波器上显示了两个频率,一个是CH1信号的频率freq1,但是我无意之中发现了屏幕右上角那里还显示了另外一个频率,请问那个频率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斜坡信号从何而来?

网友B:
可以用NE555+UC3842轻松实现频率脉宽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NE555+UC3842轻松实现频率脉宽可调。

NE555自己干的活非要加3842干嘛?

网友D:
建议楼主去下载UC3842的datasheet并仔细阅读,你所想知道的那里都有,只是你现在还不明白而已,截图出来里面的开环设计如下
而楼主的“我想”部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楼主若是配合着Datasheet里的方框图就会更加明了,UC3842的2脚1脚是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所以做楼主那样的开环电路应该是把反向输入端给屏蔽掉,直接给1脚固定信号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该输出还要提供给电流补偿器做输入的,3842是一个双环结构而且是串联的,你要明白这个,楼主有兴趣可以好好研究下,至于示波器这种工具类的多摆弄几次就会了,至于这个图中另一个频率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NE555+UC3842轻松实现频率脉宽可调。

人家还要用3842的某些功能,这样能保留。

网友E:
比较器啊
那不是只有两个占空比  最大和最小(不考虑斜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5自己干的活非要加3842干嘛?

手头上没有NE555啊,单买几片的话,运费划不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去下载UC3842的datasheet并仔细阅读,你所想知道的那里都有,只是你现在还不明白而已,截图出来里 ...

谢谢,非常感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啊
那不是只有两个占空比  最大和最小(不考虑斜率补偿)

我也搞不懂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一开始我看了pdf觉得应该是比较器,但后来又觉得不是。。。。

网友F(2016-09-16):
话说楼主的占空比调好了吗?怎么去调节啊?求解啊

网友F:
楼主 怎么调节占空比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去下载UC3842的datasheet并仔细阅读,你所想知道的那里都有,只是你现在还不明白而已,截图出来里 ...

大神 请问怎么调节UC3842开环的占空比啊? 大神 这是我的qq号:2410767638 希望能够进一步详谈 ,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 请问怎么调节UC3842开环的占空比啊? 大神 这是我的qq号:2410767638 希望能够进一步详谈 ,谢谢你 ...

其实你想要的答案在Datasheet里都能找得到,只是你不能理解
PS:最近本人会出一刊【开关电源连载】,里面会讲述到这种RS触发器的驱动形成原理,敬请关注。
另外QQ我已经很少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想要的答案在Datasheet里都能找得到,只是你不能理解
PS:最近本人会出一刊【开关电源连载】,里面 ...

希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希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这是我下篇连载里的部分内容,可先给你解读下。
常见的UC3845芯片内部便是采用此种原理产生驱动的
(UC3842和UC3845的驱动原理相通)

由图可见,UC3845的时钟脉冲输入给内部RS触发器的S端,而电流控制器输出信号接在R端,如此,每一个时钟脉冲到来,触发器置位输出为高,此时对应管子的驱动开通(此处没有顾及输出后级门限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状态),电源初级电流增加,并经采样输入给电流控制器,直至使得电流控制器(应该是比较器)输出高脉冲,该高脉冲信号被引入到RS触发起的R端,使得触发器复位输出低,对应管子的驱动关闭,电源初级电流为零。直至下一个时钟脉冲到来,触发器才置位。这样实现了逐个周期限制电流峰值。
这种脉宽调制原理在峰值电流控制里运用较多。RS触发器类生成的驱动可以逐个周期对初级电流进行安全有效的限幅,控制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希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我发表了新帖,应该能解答你的疑惑了,come  on,哈哈

网友G(2016-11-14):
做开环为什么要用3842?直接用SG2525不更好吗?3842的所有功能它都有

网友H(2016-12-17):
3842  的1脚跟2脚间的反馈电阻调小看看怎么样

网友I(2017-05-27):
楼主成功了没有啊,成功了给说说呗。俺用这片子也调不了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