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6-01-17):
(无正文)

网友A:
你也是做点读笔的?  是谁家的芯片,我们在生产中发现过类似情况, 换了芯片就好了,最后发现产线上  手工焊台会漏电,静电把芯片打坏了

网友A:
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
可以交流一下啊:QQ1482755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做点读笔的?  是谁家的芯片,我们在生产中发现过类似情况, 换了芯片就好了,最后发现产线上  手工焊台 ...

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