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楼主(2016-01-17):
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网友A:
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的

楼主:
是啊,接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字面向上左下脚为1脚,悬空,右下脚接地,右上角为输出,左上脚为电源。

网友C:
微型表贴4脚的有两种,有源无源的都有,这个就必须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引脚功能。

网友D: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E: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F:
有源的叫“晶振”——晶体振荡器,无源的叫“晶体”,名称不要混用。

网友G:
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网友H: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

网友I:
晶体 晶振 混用已成为“共识”

网友A:
不要看它穿什么衣服,内部结构才是硬道理。四个脚,两脚悬空的太多了!

网友B:
四脚一般是有缘晶振 要接电源   2脚的无源晶振  无需电源

网友C:
4脚的是有源晶振,2脚的是无源晶振。前者有单独的电源供电引脚,一般还有一个复位引脚,一般稳定性比无源晶振高。后者和外接电容组成简单的震荡电路,结构类似于电路里面学的电容和电感并联的电路,在上电瞬间(注意只是在上电瞬间)冲上电后后不停地将电能在电容和电感之间转换,产生震荡,因此它是无需接电源的。

网友D:
有缘无缘的区别!

网友E:
唉,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没见过4脚的无源晶体。

网友F:
一般情况是这样:4脚的是有源晶振,2脚的是无源晶振

网友G:
使用笙泉公司的单片机一般使用两脚的晶振,四脚的晶振用的很少

网友I:
二个脚的肯定是无源晶振,但4个脚的却不一定,要看产品手册;
如果是无源,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是有源,则功耗大,成本高,但稳定性稍好一些。

网友H:
纠正一下
四脚的不一定是有源的

网友B:
什么时候用有缘,什么时候用无缘,有缘,无缘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要看规格书,像3225这种封装的晶体也有无源的。。。。

网友A:
有源的叫晶振   无缘的叫晶体

网友D:
四角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E:
一般来讲,MCU 用无源的两个脚的即可.我们只有做一些实验时才用到有源4个脚的晶振.

楼主:
众说纷纭,我再缕缕

网友J:
第一次知道有四角晶振,涨姿势了

网友K:
台湾笙泉单片机总代理,杜先生,电话: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期待与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