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PCB设计请求指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1-17):
一个电路板里如何设置两种间距啊。我想把覆地铜的间距设置成30MIL;
其它信号网络的间距设置成10MIL.如何修改规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路板里如何设置两种间距啊。我想把覆地铜的间距设置成30MIL;
其它信号网络的间距设置成10MIL.如何修 ...

新增一个规则即可啊,其中一个规则设为只对敷铜起作用,自己摸索一下啦

网友B:
新增一个间距规则,铺铜的时候只选这个规则,走线时候再换回来就是了。

楼主:
我在规则间距里设置了两个间距一个10MIL用于信号线;另一个间距30MIL用于接地铺铜;为什么在保存规则的时候老是提示错误的定义呢????’

楼主:
加上图片大师们看看!!!

网友:
电子工程资料包10G,easydatasheet.cn,20份热门芯片中文Datasheet+名师视频+3000行源代码+36本高清电子书,还可在线元器件选型/比价/看库存,百度搜easydatasheet,选【E书包】栏目,即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