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LX90316 SPI通信,有哪位朋友做过,指导我一下

楼主(2016-01-17):
在一脚和二脚之间加了一个电容。七脚和八脚之间加了一个电容,将芯片的MOSI接到了STM32上的MOSI,可是收到的数据都是FF,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时钟和数据信号,再对着数据手册上的波形图看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是器件没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