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调用不了

楼主(2016-01-17):
PSOC3 看门狗调用不了啊
CYWDT_ENABLE;
CYWDT_TICKS(CYWDT_2_TICKS);
    while (1)
    {
                control_1_Write(0x1b);//电灯程序
                CyDelay(1000);
                control_1_Write(0x1a);
                CyDelay(1000);
                while (1)
                {
                }

网友A:
你知道怎么在程序里喂狗吗

网友B:
Creator > Help > Documentation > System Reference Guide > 13 Watchdog Timer

网友C:
启动:void CyWdtStart(uint8 ticks, uint8 lpMode)
喂狗:void CyWdtClear()

楼主:
嗯,我试下哈

网友D:
喂狗很重要,不喂就会溢出,程序复位

网友E:
可能有多种情况,喂狗不及时是一个原因

网友F:
你的现象是什么,打开看门狗就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