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GIFx清除的问题

楼主:
ECanaShadow.CANGIF0.all=ECanaRegs.CANGIF0.all;
     ECanaShadow.CANGIF0.all =0xffffffff;
ECanaRegs.CANAA.all= ECanaShadow.CANGIF0.all;
书上说CANGIFx的标志位必须通过CANTA或CANRMP寄存器的相关位写1来清除,那可不可以对寄存器用上面的操作。    本人刚学,可能问的问题有点二b。希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2016-01-20):
影子寄存器  是帮助你用来位操作的
相关标志位   你可以读取来判断某种状态
有些是硬件自动清零  有些是需要手动清零
也就是写相关寄存器位

网友B:
这个一般是没实现一次的清除一次该标志位的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