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4的CPU,5V的有吗?

楼主(2016-01-17):
请问M4的CPU,5V的有吗?请问M4的CPU,5V的有吗?

网友A:
有了吧。比如TI的M4,就支持5V供电的

楼主:
TI M4支持5V?
是LM系列吗?

网友B:
应该很多芯片都是耐压5V的,除了低功耗系列的,应该都支持5V的

网友C:
M4 5V系列的片子有不少的,具体可以去厂家的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D:
用过新唐的片子,他的M4是支持5V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 M4支持5V?
是LM系列吗?

TM4C12x系列,支持5V的好像

网友F:
这类芯片已经很多了。因为5V的最基本的电压。不过低功耗的不支持5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M4C12x系列,支持5V的好像

IO支持5V的耐压,但是VCC是不支持5V的。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标准的3.3V

网友G:
以ST的M4为例,最大支持3.6V的电压供电,是不支持5V的。看来低功耗是趋势。

网友H:
应该是有的吧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搞CPLD与arm通讯的多不多啊?

网友B:
我仔细对比了几家的产品,结果是,基本上所有的都不支持的。主流厂家居然都不支持。

网友I(2016-03-18):
3.3V 似乎是主流了!低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