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电源地与电路板地隔离问题

楼主(2016-01-17):
电路板是由一电源供电,直流电机由另一电源供电,现在电路板想去采集电机的运行电流,一般电路板的地会与电机电源的地通过0R电阻接在一起,但是电机运行时由于其感性的原因会使其地存在脉冲影响电路板采集电流的精度,想请问有什么其它方式将两地连在一起但是又不是影响电路板自身地的稳定咧???如下图GND1与GND2应该如何处理最好??????

网友A:
你的连接并无问题,只要吸收或平滑那个“感性脉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并无问题,只要吸收或平滑那个“感性脉冲”即可。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吸收或去平滑那个“感性脉冲”???、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还有电路板的地GND2与电机电源的地GND2需要接在一起吗????还请赐教..........

网友B:
需要连在一起,话说你电路板与电机不在同一个电路上?之间通过什么连接来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在一起,话说你电路板与电机不在同一个电路上?之间通过什么连接来采集数据? ...

在电机电源的回路上串了个采样电阻  电路板去采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电机带来的感性脉冲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吸收或去平滑那个“感性脉冲”???、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还有电路板的地GND2与电 ...

Vcc——+之间串一电感;
电机+-之间并一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之间串一电感;
电机+-之间并一电容。

请问电感值与电容值取多大咧???

网友A:
图样表达地不错,但文字表达不够清晰。
你的问题与我的方案不一定一致,先声明。
考虑你敢用0R取样,想必功率不大。
LC先取100u*100u试用,示波看抑制个2、30分贝就行。
必要时“电路板”加RC再抑它2、30(板上可能已有)。

需要特别2点:1.注意几个电路接入"点"的选择;2.不排除尚有辐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机电源的回路上串了个采样电阻  电路板去采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电机带来的感性脉 ...

采集点要尽量靠近采样电阻,不然误差会很大,看撸主的布局,实现起来貌似有些困难,感性脉冲并电容或者稳压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并无问题,只要吸收或平滑那个“感性脉冲”即可。

请教下您有没有测直流有刷电机运行电流的方法呀!我这种通过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的方法测试误差好大,电流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或者说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还要其它的一些滤波之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