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设置完采样频率后,会自动按照频率采样吗?

楼主(2016-01-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试试,我一般都是放在定时器中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会的吧,不然设置的采样频率有什么用呢?

网友C:
没有做过,听理论是可行的,但还是需要芯片支持的。

网友D:
如果采用触发方式,ADC的采样频率就是触发的频率,如果是连续自动的采样,那就是采样窗口+转换时间,这个很好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采用EV的事件启动ADC,必须保证两次启动时间的间隔大于ADC固有的转换时间。从网上找到的,是可以自动转换的

网友E:
是设置为ADC启动,只要设置了转换频率,就会自动转换的。

楼主:
你可以设置为定时器的触发

网友F:
把AD的读取函数放在定时器中,设置定时器的频率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AD的读取函数放在定时器中,设置定时器的频率就好了

这样就占用定时器了,有不占用定时器的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