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8AS_ntc_103温度检测

楼主(2016-01-17):
void        main()
{
char a1;
unsigned char a,b,c;

        init();
        write(1,1,0x32);        write(1,2,0x30);        write(1,3,0x31);//        write(1,4,0x36);
P1ASF                =0x80;        //P1^7AD输入(该寄存器不可读)
ADC_CONTR        =0xe7;        //开AD电源 转换最快 选择1^7为AD
while(1)
{
        ADC_CONTR|=0x08;        //启动AD
        delay(5);
        ADC_CONTR&=0xef;        //转换标志位清除
        a=ADC_RES;
        a=~a;                        //把负数变化变成正数变化
        a1=a;
        a1=a1-90;                        //0x5a(90)0度
        if(a1>0){write(1,12,0x20);}                        //空格,清除减号
        if(a1<0){write(1,12,0x2d);a1=~a1;}        //减号;会有-0的数字
        a1=a1/1.8;                //1.8/度(实际不是成线性增长)
        b=a1/10;
        c=a1%10;
        write(1,13,b+0x30);
        write(1,14,c+0x30);
delay(100);

}
}

网友A(2019-02-21):
不知你要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把C放在博客里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