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请大牛讲讲地铁里面窗外的电子广告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7):
价格:1000 元

有没有有经验的人来给讲讲,来给解解惑。就是那种地铁高速运动的时候,窗外还有广告屏在播放动态广告视频的。感觉应该是根据视觉暂留的原理,隧道里面弄了很多的LED柱子,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如果是的,柱子中间的距离又是怎么算的?不清楚。如果你有真正的开发经验或者产品,可以讨论一下合作的可能。目前有实际的项目需求。

网友A:
这个原理很简单,有种小风扇,通过LED发光,在风扇转的过程中显示出字的原理是一样的。

有需要联系我:QQ :1482755485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了人的视觉暂留。隧道广告的画面固定,而人随着车厢在高速移动,造成了动态的广告效果,楼主有这种项目要求?

楼主:
有需求。 如果你有成熟的技术,请站内联系。

网友C:
很简单的,隧道墙壁上挂一排LCD显示屏,然后视频画面在这些LCD屏幕上运动,运动速度同地铁一致,那么你看到的画面就是静止的

一般采取每个LCD显示一个视频不同帧的办法来实现画面移动

平常看视频是在同一个LCD上依次显示1,2,3,4,5帧
现在1号屏幕显示1帧,2号显示2帧,3号显示3帧

楼主:
谢上面的答复,不过现在要想实现和地铁的速度完全一致,这个好像需要去检测地铁的速度。可能这个地方是个技术要点。

网友D:
跟电影一样,利用视觉残留效应,连续观看不同的定格画面就会形成动态效果。只是,因为地铁的运动,画面不能是固定的,否则一掠而过人根本看不清,所以画面要跟随列车以等速运动。如果在旁边静止看,画面则是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上面的答复,不过现在要想实现和地铁的速度完全一致,这个好像需要去检测地铁的速度。可能这个地方是个技 ...

这没啥难的,用光电遮挡、多普勒效应等都可以检测。

网友D:
另外,地铁的速度基本恒定,不用检测速度也可以。

网友D:
在不检测速度时,列车速度不同,观看到的画面会变形并左右摇移,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成本上讲,估计厂家也不会安装速度检测装置。

网友D:
查了一下,为了追求效果,现在的多数地铁动态广告屏都装了速度检测装置。

网友E:
胶片电影一个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不检测速度时,列车速度不同,观看到的画面会变形并左右摇移,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成本上讲,估计厂家也不 ...

1. 左右漂移问题是存在的
2. 检测车速真的很廉价。
3. 这项目能接,以前做过。10年前,南京地铁就调研过这个项目。但是利润我估计没有了。
所以我就不接茬,让其他能人去干了。
北京地铁的项目做的很精细,建议楼主去看一下。

楼上个别人牛X有点大,事非经过不知难。日本人当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只有干过的,才知道里面有很多问题。

楼主(2016-03-03):
楼上说的很对,北京地铁是观察后的几个城市里面做的最好的。站内联系

楼主:
和两个朋友联系了一下,看来这个技术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工作量比较大。继续关注,请有真正(真正!) 工程经验的人联系我,有实在的项目需要实施。

网友G(2016-06-21):
你好,我们刚测试好系统方案可以聊下,微信:geemycn,注明,地铁广告

网友H:
效果做的好,要下力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