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们,给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6-01-17):
   近期使用 STM32通过串口读取U盘数据,所以在U盘插口出,接有防静电芯片Prtr5v0u4d,可是最近总是出现无法读取U盘,后来把防静电芯片拆掉后,就正常了;电路连接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出现问题了吗,出现好多次了,求大神们帮忙给看看,分析分析,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PRT5V质量没问题、连接无误一般不会坏。

网友B:
如果走线没有严格的差分 出现问题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网友C:
贴个图看看啊,会不会是静电管画反了或者贴反了

楼主:
C:\Users\wangxinwx\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T5V质量没问题、连接无误一般不会坏。

谢谢,引脚都 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其他可代替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图看看啊,会不会是静电管画反了或者贴反了

这是原理图,麻烦帮看看,谢谢

网友D:
曾经,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查出来的现象就和lz说的一样。
反馈给硬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说是贴错料: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查出来的现象就和lz说的一样。
反馈给硬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说是贴错料 ...

贴错料,我这个应该不会,会不会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C:
静电管的+5V 换成USB的OTG_FS_VBUS试试

网友C:
或者查一下你的静电管+5v供电正不正常,一般接法都是直接接USB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查一下你的静电管+5v供电正不正常,一般接法都是直接接USB电源

谢谢你!VCC的5V供电没有问题,这样接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我没有直接接USB电源,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VCC的5V供电没有问题,这样接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我没有直接接USB电源,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影 ...

这问题直接给硬件工程师就可了,自己不要处理了。要处理的话上示波器监测吧。

网友F:
接线、焊接、器件质量,无外乎就这几个问题。拆下的器件可以用表测试一下,看是否有损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麻烦帮看看,谢谢

你的第6脚接电源了,和手册用法不一样,
注意到没有?

网友H:
先搞清楚是哪一个通道坏了。
再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6脚接电源了,和手册用法不一样,
注意到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芯片也可以保护电源输入引脚,防止静电产生,不是吗,难道保护引脚不能接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搞清楚是哪一个通道坏了。
再来分析。

怎么分析,小弟我是新手,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I:
换个6v的esd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6脚接电源了,和手册用法不一样,
注意到没有?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分析,小弟我是新手,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万用表测量对地阻抗,和正常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