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1C8工作在多少的系统时钟下

楼主(2016-01-17):
我用的是STM32F101C8芯片,选型手册上写系统最高时钟36MHZ , ,我在芯片里面下载的是STM32F103ZE(系统最高频率72MHz)的程序,而且程序也是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下载后STM32F101C8的系统时钟是多少呢?

网友A:
36M是厂家保证的最高频率,设为72M的话有可能正常工作在72M下,也有可能根本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M是厂家保证的最高频率,设为72M的话有可能正常工作在72M下,也有可能根本不工作。 ...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那就是可以运行在72M的频率下吗?相对应的型号我没有找到数据手册,我不确定 它工作在什么频率下

网友A:
也许可以工作在72M,但厂家不保证。36M只是厂家保证的频率。可以通过输出时钟信号或通过计算串口波特率来确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以工作在72M,但厂家不保证。36M只是厂家保证的频率。可以通过输出时钟信号或通过计算串口波特率来确 ...

嗯 ,明白 了,我测一下工作 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