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求一个485转TTL的电路图

楼主(2016-01-18):
没学过电路图,对原理不是很懂。现在需要自己做一个485转TTL的电路板。所以来论坛求一个电路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要看你后级接的是什么,如果是和PC标准串口连接,买个现成的转换模块即可。如果和MCU连接,根据网络规模选择合适的485接口芯片即可。

网友B(2016-03-08):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后级接的是什么,如果是和PC标准串口连接,买个现成的转换模块即可。如果和MCU连接,根据网络规模 ...

:handshake

网友C:
用ADM2481,隔离485,

网友D(2016-04-10):
每一片485芯片都可以完成楼主的要求。
几乎不用任何技术就可以从TI、MAXIM、LT、ADI等公司的官网得到芯片资料,各家公司官网也都可以方便搜索到485的应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