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H6601单电源放大器可以使用双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6-01-18):
数据手册上写的“2.4-V to 5.5-V Single-Supply Operating Range ”
如果使用±2.5V供电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供电,只要相对电压差值不超过最大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供电,只要相对电压差值不超过最大工作电压

很奇怪,运放没有GND引脚参考
如果只是在V+和V-加上合适的电压运放怎么知道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呢?
可是为什么同一个IC厂商的数据手册里有的会加“Single-Supply” 一搬加Single-Supply的手册里都不会有双电源的电气特性
有的会说比如3~5V 、±1.5V ~ ±2.5V,电气特性里也会标上双电源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奇怪,运放没有GND引脚参考
如果只是在V+和V-加上合适的电压运放怎么知道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呢?
...

运放的电源轨是相对值,只要相对值不超过最大工作电压,运放就正常工作,仅仅是输入输出范围会相应的变化

网友B:
看手册21页

楼主:
谢谢
这回看到了

网友C:
对于运放,是无所谓单电源和双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