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什么是PFC?

楼主(2016-01-18):
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即“功率因数校正”,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通过CCC认证的电脑电源,都必须增加PFC电路。位置在第二层滤波之后,全桥整流电路之前。PFC有两种,一种是无源PFC(也称被动式PFC),一种是有源PFC(也称主动式 PFC)。

楼主:
主动式PFC有什么特点?主动式PFC输入电压可以从90V到270V;功率因数高于0.99,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可用作辅助电源,而不再需要辅助电源变压器;

楼主:
被动式PFC有什么特点? 被动式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通过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被动式PFC的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7~0.8,并且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A:
市场上有主动PFC电源和被动PFC

网友B:
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就是提高有用功的比重

网友C:
没有PFC电路的电源,一般这样的电源输入端采用的是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

网友A:
高效率的电源自然离不开无桥PFC

网友C:
一个电源干扰噪声引起的输出纹波问题

网友D:
采用BOOST进行PFC开始就采用且已相当流行和普遍

网友E:
当功率因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

网友A:
主动PFC究竟有多重要

网友D:
什么是功率因数补偿,什么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E:
电源拥有一个良好完整的EMI滤波电路

网友D:
主动PFC更利于电网节能

网友C:
实际上有很多种不同样式的无桥PFC

网友E:
电源主动/被动PFC能耗比拼

网友A:
IR1150的PFC电路

网友A:
被动PFC转换率是65-70%

网友D:
被动PFC相对主动PFC,功率因数较低,并且被动PFC只适用于230V高压电网

网友A:
主动PFC一般都有95%以上

网友C:
对于主动PFC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电流波形的AC/DC整流器。在最开始,AC电压通过整流桥整流。然后PWM触发主动PFC电路中的MOSFET管(通常是两个),分离中间直流电压到恒定脉冲序列。这些脉冲信号通过滤波电容,将相对平顺的电流送到主开关电路。而在此之前,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大个的电感线圈,而这个大电感可以对突然涌入的电流起到缓冲和梳理的作用,当然磁线圈也是电抗产生的重要元件。

网友D:
PFC本身是有功率损耗的

网友E:
FC不是一个新概念了,在UPS电源要运用地较多,而PC电源上很少见到PFC电路

网友C:
在主动PFC电路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热敏电阻,同样是用来限制突然涌入的电流,特别是当电源通电以及启动时。

网友B:
单级PFC电路为什么没有大滤波电容,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被动PFC比主动PFC的效能要高

网友D:
PFC电路按照输入电流的工作情况分为三种模式:CCM电流连续型,DCM电流不连续性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TCM临界性。

网友C:
主动PFC电路通常也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电流断续模式DCM(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和电流连续模式CCM(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网友A:
oost型PFC电路

网友C:
目前的电源产品中,都会采用CCM模式的PFC电路,虽然功耗略高,也会产生额外的EMI,但是可以有较高水准的功率因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