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的软件开机关机功能通过什么实现的

楼主(2016-01-18):
       电源的软件开机关机功能是通过PW-OK电路实现的。待机时PW-OK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停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受控启动后,PW-OK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延迟几百毫秒由0电平起跳到+5V,向主机输出高电平的信号。该信号相当于AT电源 的PG信号。主机检测到PW-OK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市电掉电或关机时,PW-OK输出信号比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失。

网友A:
PW-OK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B:
直接使用电源插拔

网友B:
设计软件开关就是一个刺激脉冲。

网友C(2016-03-11):
直接切断电源

网友C:
否则电源开关机还得设计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