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测试中比较重要的有哪些项目?

楼主(2016-01-18):
       主要有交叉负载,浪涌,输入电压,纹波噪音,输出短路,过功率,转换效率,功率因数,响应时间,时序,噪音,传导辐射,漏电流,高低温测试等。

网友A:
负载测试是通过测试系统在资源超负荷情况下的表现,以发现设计上的错误或验证系统的负载能力

网友B:
电源转换效率=电源为主机提供的即时输出功率/输入电源的即时功率

网友: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主要来源于 输入低频纹波 高频纹波 寄生参数引起的共模

网友B:
PF是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网友A:
电源一个或多个输出端负载变化时,对其他输出端电压的影响出现交叉影响

网友:
间出现超出稳定值的峰值

网友C:
要求放宽了,纹波噪声过大,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纹波电压的危害是 容易在用设备中产生不期望的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 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强的纹波会造成浪涌电压

网友: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网友B:
最初电源转换效率仅有60%左右

网友A:
对于低成本、低功率的多路输出电源,其技术规格书常常显示,为了维持调整率,必须为其中一路或多路输出施加最小负载

网友:
有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

网友C:
纹波噪声是衡量电源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好的电源必须要把输出纹波噪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
LED驱动电源如何实现高功率因数

网友B:
转换效率就是电源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

网友:
功率因数校正的电源输入以用于参考

网友C:
纹波指的是夹杂在直流电当中的交流成分,会对开关电源造成影响

网友:
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

网友A:
变压器的输出得到整流并滤波,从而提供稳定的直流输出

网友:
浪涌保护器

网友C:
一个是纹波,一个是噪音,两者是不相同的

网友:
应用在实际的开发中。。

网友:
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

网友B:
转换效率就是很多用户所关心的一个参数

网友A:
输出1上的负载变化对“半调节”的输出2和3的效应在很多场合中都称为“交叉调整率”特性

网友:
浪涌和尖峰笼统来说是电流流动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大幅超过其额定电压的情况

网友:
高功率因数电源

网友B:
转换效率和额定功率没什么关系,即使电源的转换效率低,电源该输出多少额定功率它仍然能输出多少

网友A:
在不指定最低负载的情况下进行操作,通常不会导致电源故障

网友C:
利用正确的测量方法可以大大地改善测得纹波结果

网友A:
多路输出的负载交叉调整率问题

网友:
推荐电源浪涌保护器,也就是电源防雷器

网友C:
开关电源产生纹波和噪声的原因和测量方法、测量装置、测量标准及减小纹波和噪声的措施

网友:
设计开关电源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网友B:
提高LED灯具电源转换效率可行。

网友A:
反激电源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

网友A:
采用两个调节电路来改善电源的调整率

网友:
开关电源之所以普及的非常快,是因为其能够满足大部分的电子电路设计要求,再加上开关电源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
大部分开关电源都存在一个弊病,就是在通电的瞬间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
电流的瞬间增大,将很有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如果电路从直流电源得不到足够的启动电流,那么开关电源就有可能成为锁定的状态,导致无法启动。第二点,这种浪涌电流可能造成输入电源电压的降低,足以引起使用同一输入电源的其它动力设备瞬间掉电。

网友C:
大家都会关心电源的输出纹波噪声

网友B:
转换效率是有硬性标准的

网友:
有关电源效率的规范和要求的标准将再次展现新的挑战

网友:
大多数开关电源和逆变器都是采用脉冲宽度调制来对电能进行转换

网友C:
将电源适配器纹波测准,要示波器一定要本身没干扰的

网友:
增加功率因数校正(PFC)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源线谐波

网友:
推荐高功率因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