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小四轴震动问题,请教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16-01-18):
小四轴是用的整块PCB做的,为了减轻整体重量我用了1.2mm的PCB板子(平常都是1.6的),前期用网上开源的串级PID程序调试小四轴

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油门加到四轴快离地时电机会出现剧烈震动,这一震动直接影响加速度计数据,导致姿态解算不准确角度会向某一轴偏转,
我的分析:
1,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说用热熔胶粘一下,我试着沾了下,开始感觉有点效果但是现在看来是心理作用,效果不明显未能决绝问题;
2,我转向串级PID程序,我怀疑是PID参数参数不合适导致电机道速震动,但是我单独测试每个电机,让一个电机轴偏转发现电机达到某一速速也会震动;感觉跟参数调节关系又不是特别大;
3,浆平衡问题,网上有人说玩四周一定要做浆平衡,我也试着做了下,感觉无效果,还有网上开源的各个小四轴飞控都没很具体的提到浆平衡,我感觉浆平衡可能对大四周比较重要,对小四轴影响不太大应该;
4,除了以上问题我还怀疑过我的PCB是1.2mm的是不是强度不够才会震动的更厉害,只是无法实验,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在做小四轴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遇到的或者有思路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你PID调试是怎么调的?一般都是一对电机调PID,或者是4个电机一起调。你调试一个电机的话,小四轴能平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ID调试是怎么调的?一般都是一对电机调PID,或者是4个电机一起调。你调试一个电机的话,小四轴能平衡么 ...

我是在测试时让一个电机偏下去只让哪一个高速转动,四个之中有两个震得较厉害,电机我估计也有点问题,但是我感觉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测试时让一个电机偏下去只让哪一个高速转动,四个之中有两个震得较厉害,电机我估计也有点问题,但 ...

    你这电机震动情况到底有多剧烈我也没办法体会到,我只知道我的4个电机高速的时候都会有震动。我觉得还是你调试的问题。
     你要确定你整机在有一定油门余量的情况下小四轴能够飞起来,或许它不能平衡。用绳子拴住它至少有一个离地的力,在这个油门状态下再来调试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震动情况到底有多剧烈我也没办法体会到,我只知道我的4个电机高速的时候都会有震动。我觉得 ...

是这样的,但是在刚要飞起来时角度就会开始漂,越来越大。速度小了就会慢慢回中。表现出来就是起飞时就会飞向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震动情况到底有多剧烈我也没办法体会到,我只知道我的4个电机高速的时候都会有震动。我觉得 ...

我试过调小加速度计在角度融合时的分量,角度会变化慢一点,但是还是会变化,有一个电机在最快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我感觉快废了那个

网友B:
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C:
最近太忙了,我来回下你吧。1.2的厚度不合适,加速度计非常容易受干扰,还有共振和机架的结构有关。传感器尽量放板子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太忙了,我来回下你吧。1.2的厚度不合适,加速度计非常容易受干扰,还有共振和机架的结构有关。传感 ...

本来想着要轻点结构,没想到会这样,1.2的厚度影响很大吗?传感器是在中间位置的,不过不是正中间,我试了好多方法还是不行,请教大神我现在的硬件还有什么好办法挽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吧

电机就是820淘宝上销量比较好的那个,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由于调试时间有点长可能性能不是很好了

网友D(2016-02-17):
也许是电机的转速太快了,慢一点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电机的转速太快了,慢一点就不抖了

慢了升力不够啊。还有最近发现慢慢增大油门会出现问题反而一下拉大油门会好很多

网友D:
把电机固定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固定紧一点

都用热熔胶打上了

楼主:
恩恩,我也有点怀疑电机,但是电机就多买了俩,已经坏了两个了,没得换啦:(

网友:
再去买几个

网友E(2016-06-2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自己做的四轴震动很大,滤波效果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