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变压器理论分析 摘录

楼主(2016-01-18):
慢慢看吧  理论定量分析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46zpX_TV37QMVldXdm

楼主:
网站有问题 上传图片不清楚 见附件

楼主:
清晰完整请见附件

网友A:
看图(只是转了90度而已):

再引几句话:

如果你能知道其就是某种共模电感的话,理解起来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变压器”只是为了起到某种隔离和变换作用。

又由于工作频率较高,而其负载通常在几十欧数量级,励磁电感的感抗远大于负载阻抗,由此可以近似地认为其就是个理想变压器。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273926-1-1.html

楼主:
那么为什么传输线2、3要同时接地呢? 见二楼图或三楼附件中红线标注部分

网友A:
如果是电长传输线变压器(所谓电长表示传输线长度比上波长非远小于1),那么必须考虑传输线的长度。

如果仅是分析基本原理的话,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些,只要看传输线变压器的基本模型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传输线2、3要同时接地呢? 见二楼图或三楼附件中红线标注部分
...

变压器的激励电流和感应电势对传输线电压电流的影响

网友A:
注意看上面的那个转了90度的“变压器”,其中的两个L(励磁电感)如果感量太小,意味着其感抗也小,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实现左右的交流隔离。通常的看法是,如果那个感抗远大于负载阻抗的话,就可以认为那个电感起到了其隔离作用。而由于通常工作频率较高,所以L的感量并不是十分的大(相比于一般的变压器而言)。

网友A:
由此基本模型,实现同相和反相的原理就一目了然了。其实,包括巴伦和阻抗变换,都是基于这个基本原理。

网友B:
@NE5532
建议置顶。

网友A:
如果是从事射频专业的(特别是大功率RF系统),TLT仅是个最为基本的器件。如果这都不熟悉的话,只能说明与此行相隔甚远。而如果对相关的原理都不能理解的话,那只能说明“太业余了”(至少就电子学专业而言)。

楼主:
以上贴图和附件摘录了多本书上关于传输线变压器的论述,基本能够解答传输线变压器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