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对C67XX系列进行板上仿真是使用printf打印超过10字符...

楼主(2016-01-18):
在CCS3.3中对DSP进行板上(TMS320C67XX)调试运行时,连接JTAG成功后加载。out文件正常,由于代码中有调用printf函数,在点击运行后,CCS3.3的输出窗口中会打印printf需要打印的内容,但是每行的打印字符个数不能超过10个,吵过后就会显示异常字符;
如printf("1234567890");就可以,但是printf("12345678901");就会输出其他异常字符,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通过设置让显示的字符数正常。

网友A:
设置长的没试过;
调试信息,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串口或其他方式输出。调试信息也没有必要过长

楼主:
但是现在需要通过使用printf来实现调试时的打印信息,打印信息的字节数通常都会超过10字节;以下是使用的相关配置:
芯片型号是TMS320C6701,CCS版本是3.3,在工程中的CMD配置如下:
-c
-l rts6700.lib
-heap  0x4000
-stack 0x4000
MEMORY
{
        VEC:     o = 0   l=400h
        IPRAM:   o = 00000400h   l = 0001fc00h
        EXT0:   o = 80000000h   l = 10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VEC
    .text       >       IPRAM
    .stack      >       EXT0
    .bss        >       EXT0
    .cinit      >       EXT0
    .cio        >       EXT0
    .const      >       EXT0
    .data       >       EXT0
    .switch     >       EXT0
    .sysmem     >       EXT0
    .far        >       EXT0
}
工程中的C代码程序如下,在使用JTAG对板卡进行板上调试时返回到CCS上的输出信息只有一个“U”字符,而不是需要打印的字符,如果在printf中打印的字符个数小于10 就能正常打印了: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printf("1234567890a\n");
}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找到原因   看看printf函数吧

网友B:
函数都对应数据类型和格式

网友C:
看看printf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可能定义得就是10位

网友D:
这个就需要看下你的printf函数的实际定义的。

楼主:
使用CCS的模拟器来跑代码是可以正常输出的,无论输出多少字符都正常,但是同样的代码下载到板子上面超过10个字符就不能显示了,不是代码的问题,估计可能是堆栈、设置或者芯片上的设置问题,但是不能定位问题的原因,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