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如何发送LIN的开头间隔场。

楼主(2016-01-18):
现在用的是GPIO和UART来进行转换。能不能通过一个寄存器来操作?

网友A:
可以,  使能 LINEN 后, 可以用USART_CR1寄存器中的SBK位发送LIN同步断开符(低1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使能 LINEN 后, 可以用USART_CR1寄存器中的SBK位发送LIN同步断开符(低13位)

那接收该怎么操作?假设我设置为USART_CR2 的LBDL = 1;假设发送的LIN发送13位的开头间隔场。STM32F103是不是在低11位的时候就把USART_SR 的LBD置1. 进入接收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