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29的16位rgb565接口接法

楼主(2016-01-18):
discovery套件的程序中,程序里设置是rgb565,对液晶屏9341的设置是RCM[1:0] = 10, RIM = 0, DPI[2:0]没有设置,9341的默认值是110,所以合起来是18-bit RGB接口。
discovery套件的硬件中,连接了R[7:2], G[7:2], B[7:2]共18脚。
我现在想要挪1个管脚(LCD_R2)给其它地方用,计划设置9341的DPI[2:0] = 101,即16-bit RGB接口。
请问,f429的管脚里是直接把LCD_R2和LCD_B2不接吗?还是说stm32f429的ltdc控制器的rgb565格式必须以18-bit RGB的管脚输出?

网友A:
那个板子的电路图可以看看,还有那个手册里面有个表单,有接扫接口的。

网友A:
最好就按照那个套件板子上设置的吧,貌似也没法更改啊,楼主可以使用其余的空闲管脚啊。有很多空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就按照那个套件板子上设置的吧,貌似也没法更改啊,楼主可以使用其余的空闲管脚啊。有很多空闲的。 ...

计划中必须使用LCD_R2所占用管脚的usart3来做i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划中必须使用LCD_R2所占用管脚的usart3来做isp....

随便该一下PCB走线就行了,官方那么用肯定有其中的道理。所以能用其他空闲的,干嘛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该一下PCB走线就行了,官方那么用肯定有其中的道理。所以能用其他空闲的,干嘛不用呢。 ...

改不了,isp下的usart3管脚必须要用到pb10/pb11或者pc10/pc11。
pb10/pb11这一组占用的rgb端口更多,而且还无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不了,isp下的usart3管脚必须要用到pb10/pb11或者pc10/pc11。
pb10/pb11这一组占用的rgb端口更多,而且 ...

你要把所有的串口都使用了啊?那没办法了,应该可以更改LCD吧,只要在他的头文件里找个功能一样的IO口,修改宏就行了。

楼主:
我暂时认为是可行的,因为在rm里发现了这句话
For LTDC outputs up to 24-bit (RGB888), if less than 8bpp are used to output for example
RGB565 or RGB666 to interface on 16b-bit or 18-bit displays, the RGB display data lines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MSB of the LCD-TFT controller RGB data lines. As an example, in
the case of an LCD-TFT controller interfacing with a RGB565 16-bit display, the LCD display
R[4:0], G[5:0] and B[4:0] data lines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LCD-TFT controller
LCD_R[7:3], LCD_G[7:2] and LCD_B[7:3].

网友:
能外扩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