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T6E616

楼主:
有人在用NT6E616的吗?

网友A(2016-01-18):
这个还没用过,你是代理吗?

网友B:
这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东西,百度都搜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用过,你是代理吗?

哈哈,楼主应该是型号弄错了,是N76E616吧,带LCD驱动、双UART通讯口,超强抗干扰能力,完美打造LCD小家电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东西,百度都搜不到的。

是型号整错了,N76E6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东西,百度都搜不到的。

没有搞错哦,新唐官网上可以查到这颗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东西,百度都搜不到的。

应该是N76E616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型号整错了,N76E616。

是我搞错了,哈哈哈,你对这颗料有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应该是型号弄错了,是N76E616吧,带LCD驱动、双UART通讯口,超强抗干扰能力,完美打造LCD小家 ...

哈哈,你有用这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用过,你是代理吗?

一级代理,Q;2386289272

网友D:
该图就是此芯片的定位与功能结构图。

网友D:
◆ 内核
– 1T 8051 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内部晶振可达 11.0592 MHz,外部石英晶振可达 16 MHz
– 工作电压:2.4V ~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程序存储器 / 数据存储器
– 18K 字节应用程序存储器 (APROM)
– 512B 字节数据存储器 (SRAM)
– 可配置程序存储器当数据存储器
– 支持在线系统编程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编程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应用编程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 (ADC)
– 提供 8 通道
– 10 位分辨率
– 可达 300 kSPS (每秒采样率)

网友D:
◆ 通讯接口 (Connectivity)
– 2 通道 UART
– 一组 I²C (可达 400 kHz)
◆ 脉宽调变 (PWM)
– 提供 8 通道 (4组互补式输出)
◆ 时钟控制 (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 up to 16 MHz
– 内置 ±5% 11.0592 MHz 晶振 (-40~105℃)
– 外部 32 kHz 石英晶振
– 内置低频 10KHz 晶振

网友E:
支持在线系统编程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编程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应用编程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三种方式?第二个之前没听说过呢。

网友:
是个很牛叉的内核,传说中的神器,争强版的8051

网友F:
很牛叉的内核,传说中的神器,争强版的8051
通讯接口 (Connectivity)
– 2 通道 UART
– 一组 I²C (可达 400 kHz)
◆ 脉宽调变 (PWM)
– 提供 8 通道 (4组互补式输出)
◆ 时钟控制 (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 up to 16 MHz
– 内置 ±5% 11.0592 MHz 晶振 (-40~105℃)
– 外部 32 kHz 石英晶振
– 内置低频 10KHz 晶振

网友G:
这个芯片是什么内核的啊,cortex系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