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阵列粘贴的问题

楼主:
AC, PCB, TE, ST, pc
我想请问,AD9阵列粘贴是怎么弄得?
我在PCB上放一个过孔,然后按E->A,出来对话框。

然后我点击PasteArray,
出现下图:

我都写3,也就是3行3列。可是点击OK,完全没效果,什么都没有。
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2016-01-18):
在第2个对话框中,Item Count就是你要粘贴出来的个数,Text Increasement是文本增量。并不是你说的几行几列的意思。
你先放置一个焊盘,它的标示是1(就是它圈圈中显示1).
假设Item Count=3,Text Increasement=1;那么粘贴出来后就是3个焊盘,标示分别是1,2,3.(1会和原来的1重叠)
假设Item Count=3,Text Increasement=3;那么粘贴出来后就是3个焊盘,标示分别是1,4,7.(1会和原来的1重叠)
过孔是类似的。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