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上位机数据传送

楼主(2016-01-18):
请问dsp的DAM模块 可以进行上位机与DSP之间的数据传送吗?数据是ADC采样的结果

楼主:
嗯嗯,输错了,是DMA,直接存储器读取

网友A:
肯定不能直接用到DMA。

先要确定DSP与上位机之间用什么接口?这是关键。
然后才能考虑DMA。

网友B:
上位机和DMA之间不行     肯定需要转其他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直接用到DMA。

先要确定DSP与上位机之间用什么接口?这是关键。

我们采用RS232转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和DMA之间不行     肯定需要转其他接口

我们采用的是RS232转usb,但看dma模块的几个可处理的数据区域,不知道能不能用DMA直接将adc转化的数据传送到上位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RS232转usb,但看dma模块的几个可处理的数据区域,不知道能不能用DMA直接将adc转化的数据传 ...

那就可以啊    通过SC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以啊    通过SCI

我的数据是ADC采集的电压、电流。然后计算的功率、阻抗等。您能说说我的数据具体的传送方式吗?是DMA将数据从ADC结果寄存器传送到SCI的缓存器中,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是ADC采集的电压、电流。然后计算的功率、阻抗等。您能说说我的数据具体的传送方式吗?是DMA将数 ...

最好结合使用FIFO吧
将采集到的数据扩大后   安装一定的针头帧尾 和格式
上传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