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r

楼主(2016-01-18):
最近在论坛裡,看到qq280572 大大的这篇 STM32F103+DM9051_UIP_SPI to 以太网,在淘宝上买了几块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刚好手上有Nuvoton NuTiny M051 和 M451,就先用M051拿来做一个简单的web server,透过web server 来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亮灭。

1. DM9051NP硬体相关描述

      DM9051NP SPI接口以太网模块是联杰国际(DAVICOM)在推出DM9000系列的以太网芯片后,为了更方便在 嵌入式ARM、MCU单片机系统进行以太网通信而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DM9051NP芯片是带有行业标准串列外设介面(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的独立以太网控制器。DM9051NP符合IEEE 802.3 规范,它还支援以DMA 模式來传输,以实现资料传送快速。DM9051NP通过1个中断引脚和SPI介面來进行与主控制器MCU单片机的通信,资料传输规格为10/100 M。相關介紹可以參考 STM32F103+DM9051_UIP_SPI to 以太网

      • Package:32支接脚封装,QFN.
      • IEEE 802.3az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EEE)
      • Built-in integrated 3.3V to 1.8V regulator
      • 远端唤醒 (WOL)
      • 平行线/交叉线自动切换 HP Auto-MDIX
      • Support 光口介面
      • 具有16KB SRAM静态随机存取**
      • EMI (Class B) and HBM ESD Rating 8KV
      • 工业温度规范: –40℃ to +85℃
      • 功率:(100/10 M) => 429/561 mW
      • 连续工作温度<60℃

     上图是DAVICOM(聯傑國際) DM9051NP 以太网路卡SPI Pin的排列。

      NuTinyM051使用的是SPI1与DM9051NP SPI脚位的硬体连接如下:
M0516 DM9051
P0.7(Pin32) CLK  (pin07)
P0.6(Pin33) MISO (Pin05)
P0.5(Pin34) MOSI (Pin03)
P0.4(Pin35)CSS  (Pin01)

  上图为M0516 + DM9051硬体连接示意图

2.网卡驱动:

SPI 设定和 R/W data 参考M0516 Library SPI_Loopback sample code ,可到nuvoton 官网下载M0516 Library, 再参考STM32F103+DM9051_UIP_SPI to 以太网附件中的驱动,将DM9051_Configuration() SPI设定改为M0516 SPI1 Pin Group 设定和修改DM9051_Read_Reg(), DM9051_Write_Reg(), DM9051_Read_Mem(), DM9051_Writer_Mem() , 修改如下:。

(1) 首先配置M0516 SPI1 相关设定:
void DM9051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SPI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1_MODULE);
        /* Select HCLK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1 */
        CLK_SetModuleClock(SPI1_MODULE, CLK_CLKSEL1_SPI1_S_HCLK, MODULE_NoMsk);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PI1_RST);

        /* Setup SPI1 multi-function pins */
        SYS->P0_MFP = SYS_MFP_P04_SPISS1 | SYS_MFP_P05_MOSI_1 | SYS_MFP_P06_MISO_1 | SYS_MFP_P07_SPICLK1;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1 as a master, SPI clock rate 200 KHz,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SPI_Open(SPI1, SPI_MASTER, SPI_MODE_0, 8, 25000000);

        /* Dis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ion function. Select the SPI1_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DisableAutoSS(SPI1);

        SPI_EnableFIFO(SPI1, 3, 3);
}

(2) 透过read cmd 读出register
uint8_t DM9051_Read_Reg(uint8_t Reg_Off)
{
        SPI_SET_SS_LOW(SPI1);

        /* SPI transfer DM9051 Read-Command and Reg. offset. */
        while(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1));
        SPI_WRITE_TX0(SPI1, Reg_Off);        //Read command + Register offset address
        while(SPI_IS_BUSY(SPI1));

        SPI_WRITE_TX0(SPI1, 0x0);                        //Dummy for read register value.
        while(SPI_IS_BUSY(SPI1));

        SPI_READ_RX0(SPI1); // dummy read, jump 1st byte.

        SPI_SET_SS_HIGH(SPI1);

        return (SPI_READ_RX0(SPI1) & 0xFF);
}

(3)透过write cmd 写入register
void DM9051_Write_Reg(uint8_t Reg_Off, uint8_t spi_data)
{
        uint32_t cmdaddr;
        cmdaddr = (Reg_Off | 0x80);

        SPI_SET_SS_LOW(SPI1);

        /* SPI transfer DM9051 Read-Command and Reg. offset. */
        SPI_WRITE_TX0(SPI1, cmdaddr);  //Read command + Register offset address
        while(SPI_IS_BUSY(SPI1));

        SPI_WRITE_TX0(SPI1, (uint32_t)spi_data);
        while(SPI_IS_BUSY(SPI1));

        /*Clear SPI TX FIFO*/
        SPI_ClearRxFIFO(SPI1);

        SPI_SET_SS_HIGH(SPI1);

        return;
}

(4) 连续读出 data 从spi array
void DM9051_Read_Mem(uint8_t* pu8data, uint32_t datalen)
{
        uint32_t i;
        uint8_t burstcmd = SPI_RD_BURST;         /*  Read SPI_Data_Array back from the slave */

        SPI_SET_SS_LOW(SPI1);

        SPI_WRITE_TX0(SPI1, (uint32_t)burstcmd);
        while(SPI_IS_BUSY(SPI1));
        SPI_READ_RX0(SPI1);

        for(i = 0 ; i < datalen; i++){
                pu8data = SPI_WRITE_TX0(SPI1, (uint32_t )0x0);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1));
                pu8data = (uint8_t)SPI_READ_RX0(SPI1);
        }
        while(SPI_IS_BUSY(SPI1));
        /*Clear SPI TX FIFO*/
        SPI_ClearTxFIFO(SPI1);
        SPI_SET_SS_HIGH(SPI1);
}

(5) 连续写入data到spi array
void DM9051_Write_Mem(uint8_t* pu8data, uint32_t datalen)
{
        uint32_t i;
        uint8_t burstcmd = SPI_WR_BURST;         /* Send the array to the slave */

        SPI_SET_SS_LOW(SPI1);

        SPI_WRITE_TX0(SPI1, (uint32_t)burstcmd);
        while(SPI_IS_BUSY(SPI1));
        SPI_READ_RX0(SPI1);

        for(i = 0; i < datalen; i++)
        {
                while(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1));
                SPI_WRITE_TX0(SPI1, (uint32_t)pu8data);
        }
        while(SPI_IS_BUSY(SPI1));
        /*Clear SPI RX FIFO*/
        SPI_ClearRxFIFO(SPI1);
        SPI_SET_SS_HIGH(SPI1);
}

3. 简单的web server 控制 LED
                uIP就不多介绍了,网路上有许多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在上一部份将驱动设置好后,將tapdev_init()、tapdev_read()、tapdev_send()對應到DM9051_init()、DM9051_rx()、DM9051_tx() function即可, 附件可參考,在main()中加入在 http_init(); 然后在http.c 在handle_input中天加 控制 LED function,新增web_led.c 和web_led.h 如下:

(1)首先先在 http.c handle_input()新增判斷:
static PT_THREAD(handle_input(struct httpd_state *s))
{
  PSOCK_BEGIN(&s->sin);

  PSOCK_READTO(&s->sin, ISO_space);

  if(strncmp(s->inputbuf, http_get, 4) != 0) {
    PSOCK_CLOSE_EXIT(&s->sin);
  }
  PSOCK_READTO(&s->sin, ISO_space);

  if(s->inputbuf[0] != ISO_slash) {
    PSOCK_CLOSE_EXIT(&s->sin);
  }

  if(s->inputbuf[1] == ISO_space) {
    //strncpy(s->filename, http_index_html, sizeof(s->filename));
    strncpy(s->filename, http_webMain_html, sizeof(s->filename));
  }
#if 1 //web control led cmd
  /* Control led, 0 = OFF, 1 = ON, 2 = Flash */
  else if (s->inputbuf[3] == 'L','E','D' && ((s->inputbuf[4] == '0') ||
              (s->inputbuf[4] == '1') || (s->inputbuf[4] == '2'))){
    Set_LED_mode(s->inputbuf[4]);</font>
    s->inputbuf[4]= 0;
    //strncpy(s->filename, "/home.html", 10);
    strncpy(s->filename, http_webMain_html, sizeof(s->filename));
   }
#endif
   else {
    s->inputbuf[PSOCK_DATALEN(&s->sin) - 1] = 0;
    strncpy(s->filename, &s->inputbuf[0], sizeof(s->filename));
  }
  /*  httpd_log_file(uip_conn->ripaddr, s->filename);*/
  s->state = STATE_OUTPUT;

  while(1) {
    PSOCK_READTO(&s->sin, ISO_nl);
    if(strncmp(s->inputbuf, http_referer, 8) == 0) {
      s->inputbuf[PSOCK_DATALEN(&s->sin) - 2] = 0;
      /*      httpd_log(&s->inputbuf[9]);*/
    }
  }
  PSOCK_END(&s->sin);
}

(2)LED 设定和控制判断代码如下:
void Set_LED_mode(char lkkcode)
{
        //int i;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if(lkkcode == ('0')) // LED off
        {
                P36 = 1;
        }else if (lkkcode == '1'){ // LED on
                P36 = 0;
        }else if(lkkcode == '2') // LED Flash
        {
                //for(i = 0 ; i< 30 ; ++i)
                {
                        P36 = 0;
                        Delay(25);
                        P36 = 1;
                        Delay(25);
                }
        }
}

最后在网址列输入IP 192.168.XXX.XXX进入 uip web server控制LED,因为uip  有开DHCP 也可设定为固定IP ,看使用者设定输入正确的IP位址
就可以透过web 控制LED,如下可以看到MCU +  DM9051相关讯息,最下面可以看到控制LED 选单,
按下on 、off 、Flash后网址后面会分别显示XXX.XXX.XXX.XXX / LED0、1、2让使用者可以知道目前设定

以上完成后就是一个简单webserver 控制LED应用了,最後附上程序和DM9051NP datasheet:

网友A:
楼主很强大,把UIP移植到芯唐M0系列上面了。:handshake

网友B:
赞! 请问设计占用多少SDRAM和Code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 请问设计占用多少SDRAM和Code Size?

RAM的部份用了3.14K
ROM的部份用了26.6K
RAM的部份比较吃紧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 请问设计占用多少SDRAM和Code Size?

你可以把程序下下来看下:
Program Size: Code=20968 RO-data=5972 RW-data=120 ZI-data=3096
我刚打开应该是flash=26Kb,3K左右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大,把UIP移植到芯唐M0系列上面了。

NuTiny M051 Flash 有64 K移植上还好,因为RAM只有4K,应用上需要多注意RAM的使用,web server 部份我也是尽量的在缩小所以没有太多的特效等。感谢qq280572大大的DM9051 网卡

网友C:
控制网络的用这么长的线速度能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网络的用这么长的线速度能上去吗

您好,线的部分目前手边只有这么长的,用杜邦线这样接,速度上是受限的,M051 CPU Clock 有50Mhz,SPI速度理论上可以有CPU clock的一半 25Mhz,网路速度部分就受到CPU与SPI的限制,网路速度测试部分等有空再来测试看看。如果大大有更好的建议也可以提供让小弟我改进,谢谢。

网友D:
DM9051网卡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

网友E:
厉害!虽然只控制了个LED,但最基本的通道已经打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虽然只控制了个LED,但最基本的通道已经打通了

基本上简单的应用没问题,像tcp/udp Client/Server、telnet等,希望版上有大大能分享或提供一些想法或建议等,让小弟我能多学习,或是这份code 有其他问题能提出来让我改进,谢谢。

网友F:
以前玩过dm9000,这个应该是新的网口芯片了吧

网友G:
这些东西到了最后,又是得个研究,又不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玩过dm9000,这个应该是新的网口芯片了吧

DM9000以前也玩过,这是新的芯片,主要是用SPI接口让没有网口的嵌入式系统或MCU有其他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东西到了最后,又是得个研究,又不能赚钱

总是要有人花点时间琢磨,至少多点选择也不错,目前简单的应用应该没问题,在深入一点就看版上有没有大大能提供一些想法跟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些东西到了最后,又是得个研究,又不能赚钱

举一反三,集思广益,应用上有需求与之相符,即可赚钱啦。:D

网友H:
透过web 控制LED,如下可以看到MCU +  DM9051相关讯息,最下面可以看到控制LED 选单

网友I:
SS管脚的功能是什么,?选择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SS管脚的功能是什么,?选择位吗?

Chip Select(CSS)的功能主要是slave 选择信号,
由 master 控制. slave 只有在 SS 信号为低电位时,
才会对 master 的操作指令有反应.

简单说就是Master将CSS拉低时,MOSI先送cmd或data给slave,
Slave就能透过MISO回data给master,等以上做完没有cmd或资料要送CSS在拉高.
可以參考DM9051_Read_Reg或DM9051_Write_Reg

网友J:
DM9051网卡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
方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DM9051网卡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
方案不错。

谢谢大大,如果有想法或建议,可以提出,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如果有想法或建议,可以提出,谢谢。

最近我发现物联网的方案好多是WIFI支持的。楼主可以考虑直接用WIFI模组做,是不是更加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我发现物联网的方案好多是WIFI支持的。楼主可以考虑直接用WIFI模组做,是不是更加高大上。 ...

谢谢大大的建议,但我对wifi不懂,从一开始用嵌入式系统相关(ARM,MCU)都是用有线,无限部份还没有接触,谢谢。

网友K:
貌似很牛X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很牛X的样子

就是简单的打通和简单应用,还需要各位大大多多测试和提供建议,谢谢。

网友L:
Program Size: Code=20968 RO-data=5972 RW-data=120 ZI-data=3096  还是搓搓有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Program Size: Code=20968 RO-data=5972 RW-data=120 ZI-data=3096  还是搓搓有余啊。

目前在单一应用上没有问题,在多应用上就需要注意一下RAM不要超过会导致编译不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单一应用上没有问题,在多应用上就需要注意一下RAM不要超过会导致编译不过。 ...

嗯,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考虑数据变量的类型如何用。什么需要放RAM。。要统筹规划。

网友B:
请问DM9051模块哪里买?网口接线和驱动看似简单,准备拿来开发串口, SPI, I2C, BLE, 2.4G…..各种透传模块,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DM9051模块哪里买?网口接线和驱动看似简单,准备拿来开发串口, SPI, I2C, BLE, 2.4G…..各种透传模块 ...

我是在淘宝上找的,您可以打DM9051或DM9051NP关键字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DM9051模块哪里买?网口接线和驱动看似简单,准备拿来开发串口, SPI, I2C, BLE, 2.4G…..各种透传模块 ...

SPI 接口,其实与MCU只需要4根线即可,大大减少了布线工作量。

楼主:
谢谢,如果有想法或建议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接口,其实与MCU只需要4根线即可,大大减少了布线工作量。

此部分真的是方便满多的接线上不会太複杂,SPI应用跟设定也满多sample可以参考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的建议,但我对wifi不懂,从一开始用嵌入式系统相关(ARM,MCU)都是用有线,无限部份还没有接触,谢 ...

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机智云,咱们论坛有这个版块,他们提供无线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机智云,咱们论坛有这个版块,他们提供无线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

谢谢分享,我再去逛逛那网站,您有任何想法或建议也能提供,谢谢。

网友M:
DM9051NP SPI接口以太网模块是联杰国际(DAVICOM)为了方便嵌入式ARM、MCU单片机系统进行以太网通信而开发出的解决方案。DM9051NP芯片是带有行业标准串列外设介面(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的独立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N:
前段搞了几个废弃的工控盒子,里面都是模块化的东西,拆了一个网络模块,还有个开关电源,回头做个东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段搞了几个废弃的工控盒子,里面都是模块化的东西,拆了一个网络模块,还有个开关电源,回头做个东西玩玩 ...

不错喔,看银玩得怎样有问题或建议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O:
这个东西代码可以少讲点,原理方法讲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东西代码可以少讲点,原理方法讲多点。

恩恩,谢谢提供建议,再改进。

网友O(2016-02-22):
如何换成WIFI模块的时候该如何使用这套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何换成WIFI模块的时候该如何使用这套方案呢。

wifi这部份我没有模块也没有改过,抱歉。

网友P(2020-12-23):
谢谢大佬分享,帮大忙了

网友Q:
有集成了网卡的产品吗?

网友R(2021-06-03):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S: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T:
资料下载了几个  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U: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V: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W: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X: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Y: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Z:
可读性和可靠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