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串口解析字符串如何做啊?

楼主(2016-01-18):
请问一下,单片机串口解析字符串如何做啊?
比如做:只有帧头 尾的,字符串如何做正则表达式啊?

网友A:
单片机还能做正则表达式?太高大上了。。。

网友A:
单片机是不会做正则的,只能进行每一个字符的检测了。

楼主:
是啊 看来只能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做检测了。那应该可以利用C进行字符串分割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看来只能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做检测了。那应该可以利用C进行字符串分割吧? ...

字符串分割很容易,挨个放数组中,直接访问数组就OK了

网友C:
直接判断 x==?这样就知道了,用简单的if判断就可以的。

网友D:
对于字符串的解析,应该串口有个约定的通讯方式的,然后判断这个开始符号和结束字符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字符串的解析,应该串口有个约定的通讯方式的,然后判断这个开始符号和结束字符就好了。 ...

对的,比如有2个开始字符,接收两个就判断,在接收函数上做**。

网友F:
c语言是无法做正则匹配的。不对,是可以做简单的匹配,复杂的就不行了

楼主:
c语言是无法做正则匹配的?
那有比较之类的,不知道效率高不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c语言是无法做正则匹配的?
那有比较之类的,不知道效率高不高!

和指令有关的。效果肯定是不错的

网友H(2016-03-18):
串口解析的话,还是要一个一个的字符的来发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