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3.88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新一代工艺MOS管在前级效率高达99%的48V5kW纯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16-01-18):
本逆变器基本配置如下:

1.前级功率管:用的是后羿半导体150V/200V大电流系列两种工艺的MOS管对比,第一种是HY1920P,传统工艺,新鲜出炉的,还冒着烟呢。第一版试验品,电压跑高到250V了,所以内阻偏大到30mR了,下一版会调整到210-220V,内阻22-24mR,下面仅仅做测试。等调好了再送样品。第二种种是采用后羿自主研发的具有极低内阻,极快开关速度,极小QG的新一代MOS管,型号是HY065N15P,标称150V,内阻实际只有5mR。
2.前级驱动IC:SG3525+MIC4452
3.变压器:一共4个,每个设计功率1250W,磁芯为PQ50。初级28*0.2mm铜皮4T+4T,次级28*0.2mm铜皮8T,这次因为测试快速MOS管,所以设计频率为开关频率60K,因为匝数少变压器空间只用了55%,还有45%是空的,所以磁芯余量充足。
4.高压整流管:RHRG7560*4;
5.后级功率管:80N60,一共8只IGBT;
6.后级驱动的主芯片:EG8010+IR2110;
7.两种工艺MOS管大比拼。
这里说明下的是,EG8010用了非官方的接法,已经做到每路驱动都是10MS工作在50HZ方波,10MS工作在SPWM高频载波,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消除过零点的振荡,还可以做到4路功率管发热和寿命均等。我这种接法的优点是已经不需要另外用4081做死区,死区时间还是由EG8010设置。
先上个板子的图片吧,以后再详细介绍:

楼主:
前级先装的是16只传统工艺的HY1920P,测试效率汇总如下:

楼主:
空载,波形为D极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波形为D极波形:

带载721.8W 波形为D极波形:

楼主:
带载1497W,波形为D极波形:

楼主:
现在换上了新一代工艺的150V5mR的管子,但是管子从原来的16只减少一半只装了8只,效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0.3-0.5%,效率和波形测试如下:
测试都差不多这里只发一个最高效率和满载效率:

楼主:
两种管子的效率对比数据:

网友A:
99% ? 天上有好多牛在飞...原来是楼主在地上吹

楼主:
本逆变器自信前级变压器功率足够,但是后级用的IGBT是比较落后的工艺,担心功率余量不是很足,所以把前级装足16只新工艺的HY065N15P一直上到7000多瓦(只有这么多负载了)单独测试了下前级,效率有点不敢相信,最高达到了99%。测试效率情况如下:

楼主:
发个最高效率和最大负载的测试情况:
输入输出电压采用的是2只万用表,输入电流采用的事4位半数字表头加分流器测试的,标称+—0.25%的精度。不是一般的钳形表测不准。输出电流是用一个万用表的直流20A档测试的。

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表交换, 对比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我突然想,如果前级只用8只新工艺的HY065N10P能否上到7000多瓦?理论计算了下觉得完全有可能,于是又拆掉了一半管子保留8只壮着胆子测试了下,太意外了居然能长期工作而且温度也不高,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可以看出最高效率下降不多,最大负载下效率也只降了0.5个点,测试结果令人满意啊。:lol

    从这个分开前级测试可以看出,整机的效率损耗集中在后级了,以后看看把后级饱和压降为2.几V而且速度慢的IGBT换成新一代饱和压降为1.几V的高速IGBT,再把滤波电感的线径加粗一倍看看整机效率还能提升多少?高压整流管就没有必要换成SIC了,因为前级电流已经谐振成正弦了,反向恢复损耗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 ? 天上有好多牛在飞...原来是楼主在地上吹

前级一级的效率,前级工作在准谐振开环状态,不是整机的效率,整机最高效率才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级一级的效率,前级工作在准谐振开环状态,不是整机的效率,整机最高效率才95%。 ...

PQ50, 60K, 48V 4T, 大约1550高斯, 磁损4W 磁损吃掉0.3%, 窗口用完,变压器满载效率99.5%左右. 何况你窗口只用了一半, 那就只有99.3%
通常情况下, 半载附近的效率最高, 即然是开环, 那么磁损在半载也基本不变, 变压器效率99.2%, 其它功率部份能做到0.2% ? 另外, 前级包含那些部份? 对你的指标非常感兴趣, 如果排除"测试误差"的话

网友A:
二次侧整流, 怎么也得再干掉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50, 60K, 48V 4T, 大约1550高斯, 磁损4W 磁损吃掉0.3%, 窗口用完,变压器满载效率99.5%左右. 何况你窗口 ...

你知道我用的什么材质的PQ50?我的磁芯基本没有温度,你怎么就肯定我的磁损0.3%。: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我用的什么材质的PQ50?我的磁芯基本没有温度,你怎么就肯定我的磁损0.3%。 ...

PQ50是材质吗? :dizzy: 基本没有温度是多少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50是材质吗?  基本没有温度是多少温度?

PQ50当然不是材质,你用惯了PC40,所以用这个来套损耗,明显是不对的。温度并不重要,材质才决定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侧整流, 怎么也得再干掉0.5%

满载下损耗确实是损耗0.5%,但是最高效率99%是在半载,所以损耗只有0.3%。你又失算了哈。:P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50当然不是材质,你用惯了PC40,所以用这个来套损耗,明显是不对的。温度并不重要,材质才决定损耗。 ...

嗯,这是我的疏忽。即然磁芯温度很低, 你何不改成3+3或2+2? 铜损岂不是再降一步?你现在每个变压器满载铜损超4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载下损耗确实是损耗0.5%,但是最高效率99%是在半载,所以损耗只有0.3%。你又失算了哈。 ...

你的意思是说, 二次侧整流, 管耗基本正比于电流? 什么二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是我的疏忽。即然磁芯温度很低, 你何不改成3+3或2+2? 铜损岂不是再降一步?你现在每个变压器满载铜损 ...

本来想上3+3的铜带,厚度由0.2mm提升到0.3mm,截面积提高50%,怕峰值电流大了MOS吃不消,不敢一次性干得这么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上3+3的铜带,厚度由0.2mm提升到0.3mm,截面积提高50%,怕峰值电流大了MOS吃不消,不敢一次性干得 ...

4+4变成3+3,峰值励磁电流从2A增到4A而已,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 二次侧整流, 管耗基本正比于电流? 什么二极管呢?

电流谐振在正弦状态基本可以忽略反向恢复损耗,从器件的VA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此二极管在100度,不到20A满载时VF大约1V,在半载10A时大约0.6V。我做测试肯定会把二极管选的比较大,我选用了75A的二极管,工作在非线性区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变成3+3,峰值励磁电流从2A增到4A而已,影响不大.

我说的是满载的峰值电流。现在的空载电流已经达到0.8A,太大了也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谐振在正弦状态基本可以忽略开关损耗,从器件的VA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此二极管在100度,不到20A满载时VF ...

10A不止0.6V, 大致在0.8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满载的峰值电流。现在的空载电流已经达到0.8A,太大了也不好啊。

匝数只会影响励磁电流, 对满载电流的影响微乎其微.

什么? 空载电流0.8A, 那意思是空载损耗有38W? 带SPWM没?

网友A:
很久不见好贴子了, 加个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不止0.6V, 大致在0.8V左右

我做MOS管的测试而已,不想和你这么较真,但并不代表我不懂。总之我现有测试仪器测的就这个效率,我觉得就算测试有点不准确,而且恰好偏高了一点,也无所谓。测试99%,就算只有98%也是很满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MOS管的测试而已,不想和你这么较真,但并不代表我不懂。总之我现有测试仪器测的就这个效率,我觉得 ...

弄错数据, 不是什么丢人的吧, 我26楼不就承认弄错了磁材嘛. 如果你不想讨论没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你不懂的话, 你太敏感了吧. 确实对99%很惊讶, 故而很感兴趣, 98%那是早几年前就达到了的, 问题不大.

网友A:
按道理, 你这种器件推广的贴子, 本是应该中性处理, 一般不会置顶加精, 不过我觉得这个贴子还是很有意义, 故而操作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不见好贴子了, 加个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错数据, 不是什么丢人的吧, 我26楼不就承认弄错了磁材嘛. 如果你不想讨论没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你不懂的 ...

并没有明显的弄错数据或者故意虚报数据,测出来就这样,如实上传而已。至于是否100%准确,我不敢保证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 你这种器件推广的贴子, 本是应该中性处理, 一般不会置顶加精, 不过我觉得这个贴子还是很有意义, 故 ...

谢谢超版网开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只会影响励磁电流, 对满载电流的影响微乎其微.

什么? 空载电流0.8A, 那意思是空载损耗有38W? 带SPW ...

整机空载电流0.8A.

网友B:
做好电源的都是大牛……

网友C:
既然分享也来些干活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电源的都是大牛……

谢谢,过誉了,很欣赏你的签名,意境很高,很远,只是高处有些孤独,有些不胜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分享也来些干活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没有干货,都是很普通的电路,效率是靠好的器件堆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过誉了,很欣赏你的签名,意境很高,很远,只是高处有些孤独,有些不胜寒哈。 ...

就别得瑟了,哈哈

网友D:
我只有崇拜的眼神,非常期望看到市面上有好的产品,好产品是算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网友E:
推挽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别得瑟了,哈哈

好酸哦,我欣赏人家的签名那是我的事情,如果有人欣赏你,我也表示不会眼红。;P

哈哈

楼主:
是的,推挽开环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崇拜的眼神,非常期望看到市面上有好的产品,好产品是算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

谢谢,确实,好的产品确实最基本的就是要能通过理论论证。不单指电路,结构,工艺,散热,寿命等都要能通过。

网友F:
感觉好牛掰啊,尽管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过誉了,很欣赏你的签名,意境很高,很远,只是高处有些孤独,有些不胜寒哈。 ...

怪不得我天天都觉着有点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我天天都觉着有点冷呢

:D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50当然不是材质,你用惯了PC40,所以用这个来套损耗,明显是不对的。温度并不重要,材质才决定损耗。 ...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你用的什么材质? 我查了PC47, PC50, PC90, 那像在60K都的优势都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你用的什么材质? 我查了PC47, PC50, PC90, 那像在60K都的优势都不明显. ...

请原谅我为了达到99%的效率使用了既适合在空调机房工作又适合在汽车高温环境工作的宽温度特性,而且始终保持低损耗,损耗曲线还平坦,而且ui高达3300的PC95材质的磁芯。: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原谅我为了达到99%的效率使用了既适合在空调机房工作又适合在汽车高温环境工作的宽温度特性,而且始终 ...

PC95在低频的比损耗与PC40相比并无太大的优势, 磁损不可能比0.3%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95在低频的比损耗与PC40相比并无太大的优势, 磁损不可能比0.3%小太多

关键我的是本来就是低温下测试的,变压器温度很低,和室温差不多。加上ui大,匝数也不少了,磁损就比PC40在低温下小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的是本来就是低温下测试的,变压器温度很低,和室温差不多。加上ui大,匝数也不少了,磁损就比PC40 ...

ui跟损耗有啥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的是本来就是低温下测试的,变压器温度很低,和室温差不多。加上ui大,匝数也不少了,磁损就比PC40 ...

前面4W的磁损,是每个PC40材质的PQ50在90-100度的磁损,PC95的最佳温度会小一些,大约比PC40小25%。若是常温,那就比PC40最佳状态的75%要高了,每个磁芯不可能小于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4W的磁损,是每个PC40材质的PQ50在90-100度的磁损,PC95的最佳温度会小一些,大约比PC40小25%。若是 ...

做个MOS管的测试而已,也没有计较这么多,5KW的东西是4W还是3W的磁芯损耗根本就没有在意,只是根据以前的认知,PC44是从PC40里面挑选出来的质量略微好点的,PC95从温度范围和损耗要比PC44好比较多,损耗PC44大约是PC95的1.6倍吧。比PC40应该再好点。就算没有更好很多也没有关系的。如果PC44是4W,PC95也就2.5W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个MOS管的测试而已,也没有计较这么多,5KW的东西是4W还是3W的磁芯损耗根本就没有在意,只是根据以前的 ...

大致算了下4300W时磁芯损耗10W,铜损4W,高压二极管损耗9W,MOS损耗7.5W,驱动损耗3.5W,保险丝损耗2W,这里算一共是36W,99%效率最多允许损耗43W,还有7W包含了布线损耗,谐振电容损耗等,理论上出入不大。

网友G:
做好电源的都是大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好电源的都是大师啊

呵呵,谢谢!大师倒是不敢当啊。: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算了下4300W时磁芯损耗10W,铜损4W,高压二极管损耗9W,MOS损耗7.5W,驱动损耗3.5W,保险丝损耗2W,这里算 ...

OK, 磁损没有争议了, 我接受你所说的PC95材质的损耗2.5W左右. 不过下面的项还有待确认:
1, 铜损4W, 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2, 二极管在平均值10A的电流下, 压降0.8-0.9V, 桥式整流有两个二极管压降, 整流损耗应该是16-18W而不是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磁损没有争议了, 我接受你所说的PC95材质的损耗2.5W左右. 不过下面的项还有待确认:
1, 铜损4W, 不知 ...

二极管确实是计算错误,应该是16-18W。铜损是按照I*I*R加上20%的交流损耗计算的。这样还是和实际测试相差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确实是计算错误,应该是16-18W。铜损是按照I*I*R加上20%的交流损耗计算的。这样还是和实际测试相差 ...

我想, 铜损计算上, 你可能没有将平均输入电流折算成正弦电流, 有效值会增加11.1%, 热损会增加23.5%, 我算下来, 设初级平均直径26mm, 次级平均30mm, 每个变压器在70度时的直流铜损是1.25W(不含引脚), 若按交流电阻增加20%计, 总铜损6W.
每一个部份都多一点, 总的就不可小看了:lol

你有没有将四只万用表直接并在一起, 测一下各档电压/电流值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铜损计算上, 你可能没有将平均输入电流折算成正弦电流, 有效值会增加11.1%, 热损会增加23.5%, 我算 ...

万用表只是每年校准一次,肯定是合格的,至于误差多少没有纠结。这个电源i并不是产品,只是测试MOS管而已,也没有要求前级效率必须达到99%以上,只是顺手做出来的第一版,也没有优化过。看到测试出99%的效率感觉还可以就发了出来,发现我们的8个MOS居然可以上7000多瓦这才是重点,要是纠结于提高效率,优化还有空间比如变压器比如采用更厚的铜带绕满,选用更低VF的快恢复,PCB大电流走线开的锡槽加焊铜片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只是每年校准一次,肯定是合格的,至于误差多少没有纠结。这个电源i并不是产品,只是测试MOS管而已 ...

没有说你的万用表不合格的意思, 你前文也说过, 万用表标称+/-0.25%, 那么极端情况下, 输入级读数-0.2%, 输出级读数+0.2%也是合格的。你有**数据没问题的权利, 别人也有怀疑的权利, 搞技术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像搞政治可以打嘴仗. 8个管子出7000W也没什么, IR早在七八年前就有150V, 120A, 4.9mohm的管子. 你若能卖7折价钱, 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不计代价提高有限的指标办法太多了, 我还想过用银片做平面变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你的万用表不合格的意思, 你前文也说过, 万用表标称+/-0.25%, 那么极端情况下, 输入级读数-0.2%,  ...

IR在7,8年前的这个管子是封装在TO-247里面吧?要是这样,我们的TO-247封装的就是3MR了。而且我们的QG等参数只有IR这只管子的一半: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在7,8年前的这个管子是封装在TO-247里面吧?要是这样,我们的TO-247封装的就是3MR了。 ...

你的意思是, IR这七八年来一点进步都没有? 不过去年被INF收购了, 部份型号可能"被停产"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IR这七八年来一点进步都没有? 不过去年被INF收购了, 部份型号可能"被停产"倒有可能. ...

那是你自己硬要拿我们现在的产品和人家七八年前的产品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你的万用表不合格的意思, 你前文也说过, 万用表标称+/-0.25%, 那么极端情况下, 输入级读数-0.2%,  ...

估计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和人家打嘴仗过过嘴瘾了?不过也好,顺便帮我推广了管子,十分感谢啊!: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自己硬要拿我们现在的产品和人家七八年前的产品比。

对比有什么不好的吗? 晶片定型了, 体电阻也就固定了, 封装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会太大. 倒是热阻的差别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有什么不好的吗? 晶片定型了, 体电阻也就固定了, 封装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会太大. 倒是热阻的差别比较 ...

不是的,TO-220里面的芯片已经到了TO-220里面框架能封装下去的极限,如果我采用TO-247封装,能封装下去的芯片面积比220大一倍都不止,内阻能不低吗?掌握了芯片工艺,芯片版图想设计多大就多大,只要能封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TO-220里面的芯片已经到了TO-220里面框架能封装下去的极限,如果我采用TO-247封装,能封装下去的 ...

如果真是这么容易, 或是有必要的话, 我觉得你们早就做了. 你们是超结技术吗? 专利过期, 国内很多厂商在做, 中国人一定把MOSFET做到没钱赚:lol 前两年, 龙腾拿着国家补贴大搞价格战, 不知道卖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这么容易, 或是有必要的话, 我觉得你们早就做了. 你们是超结技术吗? 专利过期, 国内很多厂商在做 ...

我们的不是超结技术,但是性能类似于超结技术,极低的导通内阻,极快的开关速度,超结技术和我们的技术不能比的是超级结技术的emi不好过,我们的工艺已经克服了这个缺点。我们这项技术是一项基础技术的研究,不仅仅适合任何电压段的功率MOS,还适合IGBT,甚至MCU性能的提升,产业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目前只用来做了中低压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不是超结技术,但是性能类似于超结技术,极低的导通内阻,极快的开关速度,超结技术和我们的技术不 ...

对你这颗管子感兴趣了, 折腾了这么两天, 你也不上份完整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这颗管子感兴趣了, 折腾了这么两天, 你也不上份完整的datasheet

请笑纳。:lol

网友A:
这命名规则跟INF很像哈, 65是常温最大导通电阻, 15是耐压 , 谢过了, 慢慢研究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命名规则跟INF很像哈, 65是常温最大导通电阻, 15是耐压 , 谢过了, 慢慢研究   ...

不用客气,命名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工艺,换了一种方式哈。

网友G:
别沉下去,继续讨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沉下去,继续讨论

先不结贴,过一段时间,我优化优化再讨论吧,再发一些其他关键点的波形和测试,估计是明年的事了。

网友H:
围观高人讨论涨姿势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推挽开环升压。

使用TL494CN制作了个10瓦单端反激式隔离模块。负载大了启动不了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I:
你是电源网的钟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电源网的钟工吗?

是的哈,很高兴这里见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TL494CN制作了个10瓦单端反激式隔离模块。负载大了启动不了会是哪里问题呢 ...

是不是磁芯饱和峰值电流太大或者电源带不起。

网友J:
楼主辛苦了,泰克示波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辛苦了,泰克示波器还不错。

这个示波器根本就不算啥,入门级的东西,总部实验室两台安捷伦的才是高大上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磁芯饱和峰值电流太大或者电源带不起。

磁芯饱和这个怎么判断呢?
电源功率足够。
峰值电流怎么测试呢

网友D:
我接触生产产品厂商也不少年头了,发现电源做的好的真是凤毛麟角。不过楼上就是大师级的人才啊。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芯饱和这个怎么判断呢?
电源功率足够。
峰值电流怎么测试呢

磁芯如果严重饱和很容易炸管,轻微饱和可以看电流上升的斜率。峰值电流可以用电流探头测试,没有电流探头可以用互感器或电阻取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接触生产产品厂商也不少年头了,发现电源做的好的真是凤毛麟角。不过楼上就是大师级的人才啊。佩服佩服 ...

过誉了,谢谢!

网友K:
楼主,能把原理图批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磁芯如果严重饱和很容易炸管,轻微饱和可以看电流上升的斜率。峰值电流可以用电流探头测试,没有电流探头 ...

磁芯饱和是不是明显线性是变压器初级类似短路状态呢?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E:
磁芯饱和是不是明显线性是变压器初级类似短路状态呢?

是的,磁芯饱和就是绕组电感量显著减小甚至接近0,接近短路。

网友L(2016-03-30):
能卖我一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卖我一台不?

不好意思,公司的东西,个人没有权利卖啊。

网友M(2018-09-02):
所谓类似超结MOS,测试过好多,其实就是各种变形的深沟槽工艺,达到极低导通电阻真的不是问题,关键的是在电压稍微高点的应用,EMI根本没法解决,那一家都这样,至少目前还没看见任何一家解决。
这在目前工艺方法上,那就是原理性的东西,沟槽挖的越深,DS间跳变尤其是电压对栅极的影响越大,无法避免的产生栅极震荡,这就是严重EMI的来源。所以这类管子他们只能出低压系列的。
曾经测试过号称解决了问题的好几家公司的样品,平台是1200W LLC电源  AC220输入。被测样品无一例外产生严重EMI,最严重的几款,直接在某输入输出条件下,干扰到普通(300元)电压电流表读数。
最后全部枪毙。

网友N(2019-10-08):
楼主帮忙看看我发做的前极D的波形带载出现严重变化是怎么回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A:
PQ50, 60K, 48V 4T, 大约1550高斯, 磁损4W 磁损吃掉0.3%, 窗口用完,变压器满载效率99.5%左右. 何况你窗口 ...

楼主看看我的导通和关断时候会出现震荡,频率是20K    怎么样解决震荡问题?给点建议好吗?

网友O(2020-07-21):
      正弦波逆变器输出的是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网一样甚至更好的正弦波交流电,因为它不存在电网中的电磁污染。

      正弦波逆变器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能够带动任何种类的负载,但技术要求和成本均高。
逆变器根据发电源的不同,分为煤电逆变器,太阳能逆变器,风能逆变器,核能逆变器。根据用途不同,分为独立控制逆变器,并网逆变器。
世界上太阳能逆变器,欧美效率较高,欧洲标准是97.2%,但价格较为昂贵,国内其他的逆变器效率都在90%以下,但价格比进口要便宜很多。
除了功率,波形以外,选择逆变器的效率也非常重要,效率越高则在逆变器身上浪费的电能就少,用于电器的电能就更多,特别是当你使用小功率系统时这一点的重要性更明显。
    华科大高端研究团队定制电源,电源的领先者,为军工定制多年,军工品质值得信赖。
    逆变电源采用SPWM和CPU控制技术,主电路采用进口功率模块。可以把12V/24V/36V/48V/60V/1 10V/220V直流电源转换为AC220V/50Hz稳压、稳频、噪声小纯净正弦波交流电源。
欢迎前来选购

官方网址:http://www.senmuleishi.com

网友O:
我觉得可以比一比

网友P(2021-07-02):
你这个前级升压是用的3525推挽升压做的吗,

网友P(2021-12-02):
你前级用推挽谐振的吗,
VDS怎么没有尖峰啊,

网友P:
我这个尖峰怎么这么大呢,有方法减小点不

网友Q: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