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 rtc时钟问题

楼主:
imx6Q RTC时钟供电使用可充电纽扣电池ML1220  18mah   实际测试电流在200uA左右   想问下这个是否正常 按照这样算实际上也就两天左右保持时间。供电电路参考ML1220手册提供电路 电阻R取值1.1K  (待会插图 )

楼主(2016-01-18):
这里有个问题     实际电路设计在D4前端是3.3V  经过D4后是3V   也就是电池BAT端电压实际是没有3V的   实际测量是在2.7V   也就是说电池是充不满的,如果把电阻去掉,给BAT端电压最大3V   这样如果充电的话会不会烧坏纽扣电池(相当于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A:
3V为啥要这么接呢?不是太明白

网友B:
不懂硬件设计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