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压传感器受到周期干扰信号如图,要怎么处理?求大神zh...

楼主(2016-01-18):
拉压传感器受到周期干扰信号如图,要怎么处理?求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来之市电整流电源

网友B:
40us,25KHz,
电源、外围电路,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之市电整流电源

能不能在输出信号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把干扰信号滤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输出信号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把干扰信号滤掉?

我测得的干扰信号本征频率大约是在6MHz,使用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干扰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us,25KHz,
电源、外围电路,都有可能。

干扰源是伺服控制器,我给伺服控制器通电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干扰。我测了一下干扰信号本征频率大约是6MHz,我想能不能在输出信号端加一个滤波器吧干扰信号滤除?巴特沃斯低通滤波怎么样?

网友C:
先解决电源

楼主:
我是买的一个24v的开关电源给传感器的变送器供电的,您说的解决电源具体要怎么做?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电源滤波器吗?还是说在电机的伺服驱动器前端加上电抗器之类的?我没接触过滤波,信号方面的东西,请您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隔离电源的相互影响,比如采用两路电源分别供电,敏感的用线性电源

网友D:
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电源滤波器。
在电机线上加滤波
在电机驱动器前端也可加上滤波。
电机外壳接保护地PE或直接工作地GND或串联安规电容后接地GND。这要看系统绝缘到底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电源滤波器。
在电机线上加滤波
在电机驱动器前端也可加上滤波。

嗯 我先试一下在给开关电源输出端,信号输出端以及电机驱动器前端都加上滤波器试一下,看下效果。

网友B:
先用线性电源,确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