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收发器需要与单片机间隔离吗?

楼主(2016-01-18):
如题目,最近设计一款产品想把RS485方案换成CAN,在网上看到好多电路都是把CAN收发器用光耦隔离并使用了一个隔离的电源;
但我这个产品成本比较敏感,原来 的485电路就没有隔离也比较稳定,CAN总线必须要与CAN控制器间隔离吗?

网友A:
不知道485稳定的依据是什么?can做为主控,还是隔离

网友B:
can是查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很强啊,应该不用的吧》

网友C:
至少看到一篇关于can的磁耦隔离,楼主可以查一查

网友D(2016-03-20):
485远程需要保持稳定性,看来光耦效果不错,至于CAN....
以上问题有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