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lan8720网卡问题,网卡老掉线,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2016-01-18):
反映是设备上线后一开始是好的,运行一段时间后,网络断了,从华为交换机上拔下网口,接在笔记本网卡上无任何反应,对端就是设备。
发现设备故障后,用ethtools看10M半双工,link为yes,手动运行协商命令后link状态变为no。

请大家帮忙看下。分析下问题。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网络变压器的那两个电容容值改成0.1uF试一下!

楼主:
谢谢,马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变压器的那两个电容容值改成0.1uF试一下!

老大,能说明下理由吗?谢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是抽头电容,主要作用是为共模电流提供低阻抗路径,降低共模电流/电压;Transceiver中Rx/Tx信号提供直流偏置。
所以对于不同的问题频率点,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容值以提供低阻抗返回路径。对于不同芯片和不同PCB,此容值选择多少可以达到效果,需实际尝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此电容对网口辐射发射有着很大影响。

网友A:
我的跟你的芯片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的芯片应该一样的

还有个现象,就是设备在公司测试都是正常的,但是到用户现场会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1天左右就会出现了。所以纠结死了。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啥情况。

而且今天到现场找到出问题的设备,华为交换机上还是显示为无电的状态,PHY设备根本就死机了。无任何反应。系统内可以找到设备,但是手工命令启动协商等都没用了。状态只显示在10M半双工。link状态为no、

此时重新启动(系统重启)设备都没用,必须要掉电重启才行。

等会设置下。

另,老大,是否可以在实验室恢复这种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的芯片应该一样的

刚看了,自己的两颗电容也是0.1uf的。不是您说得现象。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象跟你一样

网友C(2016-07-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7-05-27):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怎么弄都解决不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