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00HG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16-01-18):
(无正文)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了,电路是按说明书的参考电路连的,芯片有输出,但是输出的不是方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6-04-23):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了,电路是按说明书的参考电路连的,芯片有输出,但是输出的不是方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同问  我是4个脚有一个是方波  其他3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