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图中U1B的作用

楼主(2016-01-18):
请问一下U1B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可以不加吗?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你说呢

加U1B和不加U1B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前级增益不大, 没有啥区别, 因为负载有点重. 也许会提高一点响应, 也许就是处理闲置电路而已

网友C:
这个没啥用,用的是双运放,连起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用,用的是双运放,连起来而已.

厉害厉害%大姆指%
我觉得两个放大器闲一个浪费了
想把它给利用上
按照图片那样做了以后又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其实是担心U1A直接输出驱动负载没有经过U1B缓冲一下效果好
现在明白了
其实是一样的对吗?

现在我准备把U1B做一个反向输出
这样就可以实现差分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大姆指%
我觉得两个放大器闲一个浪费了
想把它给利用上

我翻译过一篇**"如何处理未使用的运放",去百度上找找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U1B和不加U1B有什么不同?

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带负载能力!

你好
这样做真的可以提高负载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