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电路

楼主:
各位大神,
  近来搞个气体检测电路,其中传感器资料查也查不到,不知道其感应电流是如何产生的。
  见附件!
  问题:CE,WE,RE三个极加什么样的电压或者电流这个传感器就工作呢?

网友A(2016-01-18):
这是电化学分析的基本电路,所谓三电极系统。
WE叫工作电极,CE是辅助电极或者对电极,RE叫参比电极。

这个系统用途太广太广,衍生内容太多太多。
传感器怎么用、加什么电压或者波形,要由化学家通过实验来确定,不是电工的活。
单我就知道常规波形有几十种,而且还在开发。

波形、电压是电工的已知条件,而不是题目。

网友B(2018-06-14):
       WE叫工作电极,CE是辅助电极或者对电极,RE叫参比电极,电流是内部化学物质产生的,当传感器遇到被测气体,产生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电流,和被测气体成线性,从而测量出具体的值。我们是NEMOTO气体传感器的国内代理(长信物联),提供技术支持,电路级支持。

网友C:
看ADI给出的电路设计pdf,有专门讲述这个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