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8):
反向保护

网友B:
通常加D6是三端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容C1放电速度比输出电容(Uo处)的快,当三端输入断电后,C1电压迅速到0,而输出三端输出电容电压还比较大,假如没有D6,此时,三端反偏,很容易坏掉。如果三端输入的放电时间常数大于三端输出,就不需要D6。

网友C:
此图中,D6起不到任何作用,

网友D:
三楼正解,四楼外行了吧

来自android

网友E:
三楼说的原理正确,但对7805而言不需要那个反向泄放二极管,因为78系列稳压器反向加压时的损坏门限高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