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串口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6-01-18):
我用串口中断接收,好像进不去,对PIC单片机不熟,求助大神

楼主:
这是串口的初始化

楼主: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A:
定时器中断能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能进吗?

定时器中断可以的

楼主:
串口接收数据,我用的是中断接收,但并没有收到。

网友B:
先测试串口发送,可以的话,说明串口接收终端设置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中断可以的

串口引脚设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引脚设置为输入

接收输入,发送为输出,我设置好了。串口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