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US-400A

楼主(2016-01-18):
谁用过超声波传感器FUS-400A,求资料分享

网友:
高精度超声波传感器FUS-400A
型 号

    FUS-400A

    构 造

    调整层次型

    外型尺寸

    发射或接受信号

    收发两用

    额定频率

    kHz

    发射声压

    dB 以上

    -

    (0dB=2 x 10-5Pa)

    接收灵敏度

    dB 以上

    -

    (0dB=1v / Pa)

    收发灵敏度

    dB 以上

    -74

    at.10cm

    带 宽

    kHz以上

    -

    静态电容

    pF

    指向性

    deg

    最大输入电压

    V

    (Pulse V p.p.)

    量 程

    m

    0.08~ 0.3

    分辨率

    mm

    使用温度

    ℃

    -20~60

    储存温度

    ℃

    -35~70

    高温储存.

    灵敏度

    变化

    3dB

    以内

    70℃ 200h

    低温储存

    -35℃ 200h

    耐湿性

    60℃ 90~95%RH 500h

    工作持久性

    -

    耐冲击

    从1米高度跌落到硬质木板上3次

    耐振动

网友:
10→55→10Hz·1 分钟全振幅 : 1.5mm XYZ 三个方向各1小时

    型 号

    FUS-400A

    构 造

    调整层次型

    外型尺寸

    发射或接受信号

    收发两用

    额定频率

    kHz

    发射声压

    dB 以上

    -

    (0dB=2 x 10-5Pa)

    接收灵敏度

    dB 以上

    -

    (0dB=1v / Pa)

    收发灵敏度

    dB 以上

    -74

    at.10cm

    带 宽

    kHz以上

    -

    静态电容

    pF

    指向性

    deg

    最大输入电压

    V

    (Pulse V p.p.)

    量 程

    m

    0.08~ 0.3

    分辨率

    mm

    使用温度

    ℃

    -20~60

    储存温度

    ℃

    -35~70

    高温储存.

    灵敏度

    变化

    3dB

    以内

    70℃ 200h

    低温储存

    -35℃ 200h

    耐湿性

    60℃ 90~95%RH 500h

    工作持久性

    -

    耐冲击

    从1米高度跌落到硬质木板上3次

    耐振动

    10→55→10Hz·1 分钟全振幅 : 1.5mm XYZ 三个方向各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