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FFT问题

楼主(2016-01-18):
用2812做FFT,120K采1K信号结果不准确,反而用70K采1K结果准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采样点数要是2的n次幂的,除非你用混合基FFT, 不过这种FFT好像还要矫正。

网友B:
应该和基波周期采样的点数有关。采样点数必须是2的整数幂

网友C:
采样频率需要合适的才可以。

网友D:
是不是和基波周期采样的点数有关

网友E:
这个采样率的一般都是需要为2的N次方的关系。。

网友F:
这个在用FFT做算法的时候是需要注意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