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问题

楼主(2016-01-18):
stm32 的串口1可以读取陀螺仪的数据,但是用串口2 时就不行了,而且用串口2也不能想其他板子通过蓝牙发送数据,但是换成串口1时就又可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查看一下串口的映射吧,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多路串口应该没问题的,估计是程序问题,仔细查查吧,还有串口引脚重映射

网友C:
看看串口时钟,波特率是否等通讯参数是否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