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极管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无正文)

网友A:
看样子, 热击穿的可行性不大, 主要考虑过压击穿的条件.

网友B:
什么情况下坏的?

充电器极性反了?

网友C:
会不会和温度有关,看下数据手册的温度特性

网友D:
设计的时候应该有留域量的,说不定是冬天正好坏了

网友E:
过压击穿在设计的时候是需要多考虑的。

网友F:
是不是冬天静电多的原因

网友G:
这个主要需要注意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H:
二极管的击穿多半是过载电流造成的

网友I:
这个注意电压的,还有电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