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ED老化检测

楼主(2016-01-18):
怎么设计一块PCB板,一次性老化50个LED,每个LED又独立可控。检测每个LED的衰减,即老化一定的时间后每个LED灯的亮暗,与没有老化之前的亮度相当,说明衰减好;反之则衰减不好。该怎么做

网友A:
亮度变低时电流发生变化,那就可以检测他电压的变化(直接用个比较器或其他方法)进行判断

网友B:
感觉用比较器简单

网友C:
亮度衰减,需要用流明计开检测吧!用595或其他串入并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