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阻容电路中防浪涌的电阻

楼主(2016-01-18):
设计的一款阻容降压电路,防浪涌电阻我用的是100R/2W,其中降压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X2,0.68UF的。不知道我选用的电阻大吗?这个浪涌电阻选择有什么依据吗?有理**式吗?其经验的选择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A:
阻容降压一般选用电容和电阻并联,电阻阻值一般比较大,用于电容的放电,两者的阻值取决于电容的容抗值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做阻容匹配设计的

网友C:
防浪涌的电阻的阻值是需要特定的。

网友D:
电阻电容选择,有些是有公式计算有些好像是经验

网友C:
在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全面的吧。

网友E:
电容降压电路中的抗浪涌电阻取值多少取决于:
1.降压(限流)电容的容量,容量大则抗浪涌电阻取值大。
2.负载对抗浪涌电流能力的大小,抗浪涌电流能力大的抗浪涌电阻取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