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与GPS模块接口应用

楼主(2016-01-18):
MSP430单片机与GPS模块接口应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采用UART口进行数据的交互的。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按照一定的协议进行数据的解析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采用uart口来接受GPS的输出数据包的并按照协议解析的。

网友D:
不是串口连接吗

网友D:
直接配置波特率读取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主要看UART口接收到的数据包的。

网友F:
这个应用方案的不是很复杂的,关键点就在于GPS的定位信号的控制接收的。